放大器例子——BJT共射放大器

楼主(2018-09-04):
之前,在论述器件和偏置时,提到了BJT的分压偏置。由于其增益严重受限,所以作为放大器使用需要作些改进——发射极电阻并入旁路电容。

下面具体看电路图。

楼主:
采用简化的EM1模型,确定其增益与偏置的关系。

楼主:
EM1共射模型

楼主:
进一步,采用小信号模型得交流小信号电路分析。

楼主:
小信号分析

楼主:
给几个关系式。

网友A:
请教大师

R1,R2,R3是根据直流工作点确定好值了,2N222的贝塔值 200 ,输入 0.02V 1KHz 的正弦波信号,想在负载(R4,10K 欧姆阻抗)上的到 Vin X 200 的信号,R5 要取值多少?列公式计算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

R1,R2,R3是根据直流工作点确定好值了,2N222的贝塔值 200 ,输入 0.02V 1KHz 的正弦波信号, ...

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

R1,R2,R3是根据直流工作点确定好值了,2N222的贝塔值 200 ,输入 0.02V 1KHz 的正弦波信号, ...

电源都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不够。。。

电源由5V 改为12V 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由5V 改为12V 呢?

12V电源也不行。用两个这样放大器级联,再调整放大倍数,可行。

网友D:
跟小鬼子那个图差不多?

网友E:
我从来都不用这种直接并Ce的电路,因为增益会随温度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失真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

R1,R2,R3是根据直流工作点确定好值了,2N222的贝塔值 200 ,输入 0.02V 1KHz 的正弦波信号, ...

“贝塔值 200”并不意味着其电压增益就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来都不用这种直接并Ce的电路,因为增益会随温度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失真也不小, ...

其本来就是一个“示意”。

其与之前的分压偏置(无旁路电容)形成了两个极端,且同样易于分析。当然,若采用发射极电阻的“部分旁路”可以得到折中的结果。

网友F:
先从B极看进去的输入电阻至少比5.6K大10倍,即56K,按B=200计,即re=56/200=0.28k,ic=26/0.28=0.093ma,

网友G:
我后来发现这种电路,最好用的办法就是找4个精密电位器,拿螺丝刀扭扭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