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调试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8-09-04):
用了一款TI 的BQ系列的电源管理芯片,请问下如何调试知道芯片工作正常?

网友A:
硬件调试, 还是要根据各项功能, 分别于充电, 保护, 分段特性(如果支持的话) 逐项进行完整的调试, 才能得到完整的设计验证

网友B:
这个问题哪, 你至少得说出是具体的哪颗芯片, 怎么应用的, 把电路图贴上才好讨论.

最好把你遇到的问题摆出来, 而不是让大家来猜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楼主:
谢谢你,还想问个问题,在充电阶段能否用数字式万用表直接去测充电电流?

网友C:
我认为最好不要这样,就怕你使用数字式万用表直接测量,会引起电信号的波动。

网友A:
先顶一下的,很不错的讨论,电源管理芯片的话,直接搭接一电路的实测,这个属于模拟电路,很好测试的的

网友D:
先仔细看完datasheet   然后再对照推荐电路下手  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  呵呵

网友E:
电路调试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耐心  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一定不能浮躁

网友F:
这个最基本的看输入跟输出的是否达标

网友G:
可以对照资料检查各个管脚的状态。

网友F:
要看输出是否达到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