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很不稳定

楼主(2018-09-04):
本人最近在用AFE221,但是读取SD24的值很不稳定

网友A:
怎么不稳定了

楼主:
后面有近16位的数在变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B:
难道是外部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C: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呵呵   查查看  外部有哪些干扰源

楼主:
总共24位的ADC,稳定状态下应该只有4位左右跳动...而且我用5V的模拟电源(稳压)测试过,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D:
msp430AFE221?
这个mcu内部的sd24模块,只能得到16位的数据的

楼主:
没遇到过,真是奇怪

楼主:
另外,我想可能电路噪音会有一点影响,但不会跳动这么大吧?

网友E:
应该是外部干扰吧

网友F:
建议先将电源部分处理好

网友G:
软件部分做滤波处理,这样会稳定不少

网友H:
我做过测试,电源部分处理下,以前后12位会跳,然后就最后8位会跳,稳定了很多

网友I:
我碰到了一下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MSP430AFE的定时器A3,使用ACLK可以正常工作,TAR正常计数。当选用SMCLK时,P1.0设成SMCLK模式可以测量到有时钟频率输出。但是TIMER_A3的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时,观察到TAR的值一直为零,不计数。

网友J:
SD24的需要多设置的看下的
启动该AD进行采集的时候,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与准确性的。

网友F:
那这个就多读取数据的做滤波处理的。

网友K:
读取采集到的值不稳定的,可以多读取几次的,然后进行滤波处理的即可。

网友A:
读取采集到的值不稳定,严重吗,做滑动平均怎么样

网友B:
看一下楼主的结果
可能存在干扰,使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