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源电路,输出直流电压8V,电流500mA内的电路图

楼主(2018-09-04):
有没有大哥大姐会的  求指教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大,损耗有要求没有?你的问题不描述清楚,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大,损耗有要求没有?你的问题不描述清楚,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

电压多大没要求,就只要求输出电压8V,  损耗也没有要求

网友B:
输入是交流还是直流?这种电路应用很多啊。

网友C: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条件。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不能设计。

网友E:
用PI软件,已下载就都出来了。

网友F:
必须有输入电压和电流,和输出电压电流才能设计的

网友G:
给的条件太少了

网友H(2018-10-29):
用变压器吧+桥堆+7808吧,哈哈

网友I:
要求都没有
最简单的淘宝买个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