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后哪个效率高些呢

楼主(2018-09-04):
#define INT8U REG_T

INT16U 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8));

把m_data,放到一个REG_T的数组内;

网友A:
都不好,为什么要入栈呢??

网友B:
是啊,在C语言中不要去操纵堆栈。。

网友C:
直接改汇编操作,并且这部分代码也必须用汇编。。

网友D:
push 是个函数,不是指令,现改成push_to_buf();

网友E:
第二个应该是push_to_buf((REG_T)(m_data>>8));

网友F:
一个做加法运算,一个做移位运算,看起来第一个效率要高些,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

网友G:
如果m_data是局部变量,第一种写法要求m_data不能放在寄存器中,第二个的m_data则可以放在寄存器,寄存器访问要比内存访问快很多

网友H:
如果所用的cpu支持多位移位运算,两者的效率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第二种更安全。

网友I:
感觉跟用什么芯片也有关系

网友J: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