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送从机地址后收不到应答位

楼主(2018-09-04):
前几天用软件模拟的iic成功的读取了mpu6050的数据,这几天准备用f5438a的硬件模块实现,但是出问题了,在发送从机地址后收不到应答位。

网友A:
常规情况,一般在I2C实现的过程中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对,LZ把你的实现思路说一说。

网友C:
查看一下你的初始化是否做好了?

网友D:
6050的内部时钟是否启动了?

网友E:
测试一下你的6050的地址是否正确的?

网友F:
是使用的七位还是八位的地址?

网友G:
IIC总线的实用自带模块的还是模拟的IIC总线的?

网友H:
程序没写对吧。参考下官网的例子

网友B:
这个先用示波器的测试下IIC总线上的信号灯,在判断是那边出的问题的

网友C:
先让5438A的IIC模块的想外设发出一个数字信号的,看能不能用示波器的观察到的

网友I:
可以的话很大可能就是外设的问题的

网友I:
按照楼主的说法的,我看大部分还是你用的IIC模块的配置的没有配置到位的

网友J:
那先检查你的从机是否正常工作的

网友K:
然后看下你发从的从机地址的及相关工作指令的是否符合相关的数据协议。

网友H:
这个是需要根据一定的应答机制的进行调试的。

网友D:
会不会IIC模块的配置的没有配置对

网友L:
你怎么模拟的?

是不是速率没有跟上?

网友I:
这个芯片的地址有7或者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