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楼主(2018-09-04):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D:
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我们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网友D:
我有问题一般先这样,呵呵

网友B:
测量过电压了?

网友E:
VBAT端有电压输出?

网友F:
VREF是否有电压输出?建议跟TI的参考设计的原理图做对比,及布板再检查下。

网友F:
最后还是参考手册的典型电路,不然会有好多问题我们不清楚的

网友G:
我是建议还好好的看看这个芯片的应用的

检查下手册资料的看下你涂上R5电阻的是否合适

网友H:
系统输出电吗,这里只说了给系统供电,没有系统输出啊

网友H:
USB就能正常充电,为什么不能充电?

网友B: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设置 linker中的stack size和complier里面设置memory

网友D: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是 USB 供电, 由于有限流保护, 你得留意一下 这 5V 到底是多少电压, 可能会差很多哦

网友A:
这个先检查下给电池充电的借口是否有5V电输出的

网友E:
USB 供电不行吗
USB充电正常吗?

网友I:
焊接存在压降问题,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J:
这个充电的电路在哪呢?

网友G:
BQ24071EVM- 评估和演示板和套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