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接法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05):
大概是,板子上的IC有很多电源管脚,或是有很多个IC,需要在每对电源脚附近放一个电容吧。

网友B:
需要这么多退耦电容,就放在一起了,布板的时候会放在不同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这么多退耦电容,就放在一起了,布板的时候会放在不同的地方的

都是接在电源跟地,能不能直接用一个代替?

网友B:
不能,或者说性能是不一样的
每个芯片的电源输入都会使用退耦电容

网友C:
电容不少啊,在视频处理芯片的几个电源和地之间都并了好多电容

网友D:
实际布板放在不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