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ESP8266-Wifi开关止步不前之单火供电

楼主(2018-09-05):
用ESP8266做wifi开关,折腾这么久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家里的开关盒我还没打开看呢,还不知道有没有布零线,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打开一看,大失所望。。。。
果然没有零线,那么问题就多了,如果不进行线路改造,那么就需要 考虑单火供电问题。
线路改造成本太大,家里都装修完了。。。
而单火供电。。。。。好专业的其实。网上虽然有买单火供电模块,但是通常商家都不卖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能卖的,但看看参数,供电能力非常有限,倒不是说不能取太多电,而是当单火供电的时候,如果在线路导通状态,电路和电器是串联的,这个好办,模块直接取电,而当线路断开,单火模块需要取电,却还要不引起电路工作,比如不引起LED微亮,或者闪烁,那么只能让单火模块的耗电极低,或者说单火模块都有个支持的被控电器的功率,除了有上限,还有下限,就是因为被控电器如果功率太小,电路阻性大,对电流敏感。卖家提供的单火取电参考电流普遍在mA级别,也就是整体功耗控制在10mW内,这个就麻烦了,ESP8266在工作状态下都是几十毫安的水平,如果采用定时唤醒倒是可以减少平均电流,但是工作态的电流可能还是会引起电器的不适???此外附加的触摸按键模块也有功耗。市面上的智能开关一般采用433M遥控或者zigbee联网控制,功耗相对ESP8266低很多。
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由于单火供电是非隔离的,整个电路通电后和火线几乎是相同的电位,那么安全性是个问题,整个电路将高电位暴露在开关盒,甚至触摸按键也是处于高电位,而且和人体只隔一个触摸假面板,由于认识到自己的业余,这块不敢贸然尝试,也不建议非专业的网友们自行探索,毕竟我们没有那个条件进行相关安全测试,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很遗憾,我的家居开关改造项目因单火线路布线而告终!。。。。。。以后装修肯定要预留零线!。。。。。。
原博客:http://www.straka.cn/blog/single-file-line-power-supply/

网友A:
   单火供电

网友B:
ESP8266有单火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有单火供电?

没见过单火供电给ESP8266的

网友C:
这个单火供电我可以做 , 你有销路?

网友D:
直接433无线控制开关得了

网友E:
请问楼主,你改装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火供电我可以做 , 你有销路?

额,没有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433无线控制开关得了

恩,是有很多遥控开关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改装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折腾下远程控制吧

网友F:
【云串口,一键配网 ESP8266,MQTT wifi模块手机APP通讯 简易控制】http://m.tb.cn/h.3UxrMkO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r2z5b3JCBcP€后到

网友G(2018-10-11):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火供电我可以做 , 你有销路?

我是做单火电源芯片的,此款芯片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款芯片稳定的输出电压,超低功耗,想和您公司合作一下QQ1350372585

网友H:
8266功耗太大,取电太多,无解。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2018-11-30):
wifi的耗电,单火线IC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