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PADS layout封装奇怪问题

楼主(2018-09-05):
我把封装库里的一个封装A把旋转一定角度,再重新定原点,保存后出现图片红框的区域,但点进去却看不到这个区域。然后到布局时,移动封装A,会连通红框区域也选中,比较影响布局,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红框区域出现,十分感谢。请看图片附件。

网友A:
你那是原件的外框,影响布局的话可以去颜色设置里面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原件的外框,影响布局的话可以去颜色设置里面关掉

但是为什么我进去元件封装编辑,就没看到红色框区域的东西,出来后就看到的?而且在LAYOUT时,移动这个封装A,就能看到红色框区域,不移动就没有红色框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