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容材质的选择

楼主(2018-09-05):
我想做一个固有频率为20KHZ左右的LC谐振电路,应该选择什么材质的电容。关于电容材质都有哪些说道呢?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交流损耗小,温度特性好
CBB就比较合适

网友B:
一般固有频率 的LC谐振电路, 都考虑使用高稳定性的电容。
cbb 可选,还有贴片电容的 NP0 材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固有频率 的LC谐振电路, 都考虑使用高稳定性的电容。
cbb 可选,还有贴片电容的 NP0 材质 ...

NP0的容量太小,用在20KHz的电路里一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