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时出现error

楼主(2018-09-05):
linking files with 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s

网友A: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complier里面设置advanced------- lager memory mode前面的对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在链接的时候出现问题的

网友C:
ager memory mode前面的对勾去掉

网友D:
楼主最好截图看看

你这样说不是很明确。

网友E:
你点击查看一下原因
CCS的问题在德州仪器在线。

网友F:
此错误在 Autoinit Model: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Basic 选择 Run-Time Autoinitialization 不变

网友G:
将库文件移除

网友H:
此错误的主要原因是: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r的Pre-Define Symbol(-d)中内容是:_DEBUG;LARGE_MODEL

网友I:
CCS哪个版本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complier里面设置advanced------- lager memory mode前面的对勾去掉就可 ...

这个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K:
文件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L:
没有碰上过。

网友M:
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N:
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M:
重新检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只需把 Code Entry Point:项的 code_start 改为:c_int0

网友L:
CCS编译的这么问题吗?

网友O:
然后添加 lib 库

网友K:
可能文件不兼容。

网友G:
右击Libraries>Add Files to project...>CCstdio_v3.3\C2000\cgtools\lib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窗口 点右键build option里面complier里面设置advanced------- lager memory mode前面的对勾去掉就可 ...

文件不匹配吗?

网友H:
重新设置试试看吧。

网友I:
换个高版本试试吧。

网友N:
没有工程文件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