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 烧写CY8C3866连接失败

楼主(2018-09-05):
       问题:最开始使用MiniProg3给CY8C3866下载程序都是OK的,使用Creator 和 Programmer都可以烧录。 然后中间过了一段时间,大概3个月左右,现在板子量产了,然后用MiniProg3给生产出的板子烧录程序一直连接失败。测试了以前正常工作的板子和PSOC的开发板,都无法成功烧录。然后用MiniProg3 给另外一个CY8C3246板子烧录程序就OK 。
      麻烦各位网友帮忙看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 FAILED! 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 Check connection of the chip to the programmer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items:
                                                                       |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grammer and the PSoC;
                                                                       |  -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protocol is selected;
                                                                       |  - the correct connector option is selected.

网友A:
烧写时我经常烧坏Miniprog3。
所以有时候成功了,我也总结不好咋回事。

网友B:
学校还没讲,我明天试一下,不能的话我问问老师,反正估计会被老师打。

网友C:
如果这些都确认没有问题
                                                                       |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grammer and the PSoC;
                                                                       |  -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protocol is selected;
                                                                       |  - the correct connector option is selected.

参考下 https://community.cypress.com/docs/DOC-10664(如果英文看着费劲,用网页翻译工具翻译成中文)

再不行,如果有示波器,抓一下 Miniprog3的SCLK,SDAT,XRES,VTARG的波形对照PSoC3 programming spec的时序图找找问题。

网友D:
建议你换一下Programming mode,将Reset和Power Cycle换着试一试。

Power Cycle会关闭和打开power,进而reset芯片,有时候,板子上电源线上的电容的多少会影响这种模式。对于Reset模式来说,如果你的Reset Pin 复用或者下拉电容太大,也会造成这种模式失败。

最快的尝试方式就是这两个Programming Mode都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查查板子,现在和之前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