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死循环

楼主(2018-09-05):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啊,已验证过执行不到AAAA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楼主:
肯定是在KEY2:JB P3.2,KEY2处陷入了死循环,但可以肯定输入给P3.2口的信号不是一直高电平的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C:
程序没错呀。。。。

网友D:
P3.2是什么信号?

网友E:
P3.2口信号输出有误

楼主:
是的,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

楼主:
呵呵,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信号应该是从P3.3口给单片机的,程序中写成了P3.2口

网友A:
ajmp要慎用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跳转

网友F:
是的,我从来不用

网友F: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

网友G:
我以前开始学51时,写的汇编程序也差不多这样。
LJMP不是多用的好,反而是少用的才好。特别是跳转,其实CALL用的多才是王道。
还有就是,LZ取的标号名称,难道不值得改改吗?
特别是好像没有局部标号的情况下,取标号名字更要慎重,最好是用英文名称,哪怕很简单,能从多个角度来取名更好。
变量最好也取个名字。什么r_high_low_count等;
有时间多看人家是怎么写程序的,特别是本论坛就有很多大牛,看看他们取的函数名是多么漂亮,看看他们的注释是多么转准,华丽。

网友H:
本来就到不了AAAA,CJNE A,#163,KEY2不等于163就转到KEY2:了,然后不是原地打转就是AJMP KEY1了

网友I:
说得对,有时间多看人家是怎么写程序的,变量最好也取个名字

网友E:
KEY2:JB P3.2,KEY2   3.2=1時 到KEY2
      AJMP KEY1          3.2=0時 到KEY1
AAAA:.........             ;所以永遠 不會到 AAAA

楼主:
是啊,感触很深。。。

网友J:
有没有哪位大牛分享一下 标识符或变量命名方法

网友K:
这汇编呢,还是蛮简单的,楼上的额已经给解决的了,我就不画蛇添足了

网友L:
那就是说程序的计数的还没到163个上升沿的就重新清零了。。

网友F:
死循环是在哪块循环嫩刚找到吗

网友M:
汇编程序看不懂。

网友D:
你什么时候才执行aaa程序段?

网友G:
这个基本上是硬件上除了问题的啦

网友N:
跳转用CALL试试

网友I:
楼主自己就检查出问题所在的了,程序上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G:
硬件上是出了问题的,这个必须警惕的,当然了若能再软件上实现硬件的自检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G:
4*4薄膜键盘连接430单片机P1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K:
这个设计上比较好的,一般有的单片机的IO内部是有弱上拉、下拉的设计的。

网友C:
MSP430单片机的都有这个的,可以不做上下拉处理的,不过常见的还是做上比较好的。

网友N:
msp430的io口有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E: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呢,建议先自己查找芯片手册,看能不能分析个所以然来解决

网友K:
对,不行的话再百度,度娘都帮不了你的话,再来二姨家咯。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时刻守在网友们身边不是么?遇着着急的问题,也得等啊不是。自助者天助。加油楼主。

网友L:
不需要的 。

网友F:
可以选择io口的模式了。

楼主:
可以不需要的,直接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B:
430的io口有内部上拉电阻,寄存器配置一下就行

网友A:
可以不做上啦处理的,,MCU内部都有的

网友G:
好像msp430f149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G:
好的,我知道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