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选型表_磷酸铁线性代保护锂电池充电IC

楼主:
概述:
   AP6113是一款专门为高精度的线性锂电池充电器而设计的电路,非常适合那些低成本、便携式的充电器
使用。它集高精度预充电、恒定电流充电、恒定电压充电、电池状态检测、充电结束低泄漏、充电状态指示
等性能于一身,可以广泛地使用于 EPC、移动多媒体、手持设备等领域。
    AP6113通过检测电池电压来决定其充电状态: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小于阈值电压
V MIN (一般为9V)时,处于预充电状态,以较小的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预充电的电流可以通过外部电
阻进行调整。预充电使电池电压达到 V MIN 后,进入恒定电流充电的快速充电状态,充电电流 I REG 可以
通过外围电阻 R1 调整,恒定电流充电使电池电压上升到恒定电压充电电压V REG (一般为 12.6V)。然后
进入恒定电压充电状态,充电电压的精度优于±1%,在该状态下,充电电流将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小于阈
值 I TERM ,充电结束。充电结束后,将始终对电池电压进行监控,当电池电压小于阈值 V RECHG
(一般为 V REG -200mV)时,对电池进行再充电,进入下一个充电周期。
     AP6113还可以通过调节外围电阻来提高电池饱和结束电压,可以设到需要的电压点,LED驱动芯片
特点:
1: 12.6V 三节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的理想控制电路;
2: 高于 1% 的电压精度;
3: 恒定电流充电,充电电流可调
4: 恒定电压充电过程
5: 自动再充电过程
6: 电池饱和结束电压可调
7: 双 LED 充电状态指示
8: 电池不正常状态的检测
9: 电源电压低时,处于低功耗的 Sleep 模式,电池漏电流极小
10:极少的外围元器件
11:小型化的 SOP8 封装

AP6154线性锂电池充电IC+防反接+过压保护+短路保护描述:    AP6154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SOT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
目使得 AP6154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AP6154 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AP6154由于采用了内部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 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
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 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 ,而
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时, AP6154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电源IC)被拿掉时, AP6154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1UA 以下。也可将 AP6154 置于停机模式, 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25UA。AP6154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
控器 、欠压闭锁 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1: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2:  输出端短路保护,将供电电流降至为0
3:  输入电源电压过压芯片关断保护
4:  高达 7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5: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6: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器
7: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8: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9:  自动再充电
10: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11: C/10 充电终止
12: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25uA
13: 2.9V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14: 采用 5 引脚 SOT-23 封装
AP6155线性锂电池充电IC+防反接+过压保护+短路保护
描述:    AP6155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 /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SOT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
件数目使得 AP6155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AP6155 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 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
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 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 ,而
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时, AP6155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 AP6155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
至1UA以下。也可将 AP6155 置于停机模式, 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25UA。AP6155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
监控器 、欠压闭锁 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1: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2:  输出端短路保护,将供电电流降至为0
3:  输入电源电压过压芯片关断保护
4:  高达 7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5: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6: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器
7: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8: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9:  自动再充电
10: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11: C/10 充电终止
12: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25uA
13: 2.9V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14: 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

描述:
  AP6156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SOP8封
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AP6156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AP6156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
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
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4.2V ,而充电
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 AP6156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AP6156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1UA以下。AP6156在有电源时也可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55UA 。AP6156的其他特点包括欠压闭
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LED状态引脚。
特点:1: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2:  输出端短路保护,将供电电流降至为0电流
3:  输入电源电压过压保护
4:  高达 10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5:  无需 、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6:  用于单节锂离子可充电电池充电
7: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达到±1%的 4.2V
8: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9:  为了激活深度放电的电池和减小功耗,在电池电压较低时采用小电流的预充电模式
10: 充电状态和双充电结束状态双指示输出
11: 电源电压掉电时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12: 自动再充电
13: C/10 充电终止
14: 采用 8 引脚 SOP-PP封装。
AP6166线性锂电池充电IC+防反接+过压保护+短路保护+稳定空载电压描述:   AP6166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SOP8封
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AP6166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AP6166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
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
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始于4.2V ,也可以通
过外围电阻调节。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
定值1/10 时,AP6166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AP6166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1UA以下。AP6166在有电源时也可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55UA以下 。 AP6166的其他特点包括
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LED状态引脚。

特点:1: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2:输出端短路保护,将供电电流降至为0电流
3:输入电源电压过压保护
4:高达 10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5:无需 、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6:用于单节锂离子可充电电池充电
7:恒压充电电压4.2V,也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调节
8: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9:为了激活深度放电的电池和减小功耗,在电池电压较低时采用小电流的预充电模式
10: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双指示输出
11:电源电压掉电时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12:自动再充电
13:C/10 充电终止
14:采用 8 引脚 SOP-PP封装。

AP6299大电流磷酸铁锂电池充电IC加防反接功能概述:
   AP6299是可以对单节磷酸铁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管理的集成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
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AP6299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非常适合于便携式应用的领
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内部
固定的恒压充电电压为3.6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电阻调节。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
电压(交流适配器或者USB电源)掉电时,AP6299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
3微安。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自动再充电,电池温度监控以及充电状态/充电结束状态指示等
功能。AP6299采用散热增强型的 管脚小外形封装(SOP8)
特点:1: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2:输出端短路保护,短路后芯片自动停止工作
3:独立的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
4:输入电压范围:4.0v到9.0V
5:片内功率晶体管
6:不需要外部阻流二极管和电流检测电阻
7:恒压充电电压 ,也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调节
8:为了激活深度放电的电池和减小功耗,在电池电压较低时采用小电流的预充电模式
9:可设置的持续恒流充电电流可达1A
10:采用恒流/恒压/恒温模式充电,既可以使充电电流最大化,又可以防止芯片过热
11:电源电压掉电时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12: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双指示输出
13:C/10充电结束检测
14:自动再充电
15:散热增强型 管脚小外形封装(SOP8)
16:产品无铅,满足 ,不含卤素

2A  多节开关型锂电池充电器 AP6305概述:    AP6305是一款具有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模式的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可以分别给单节(4.2V/4.35V)
,双节(8.4V/8.7V)锂电池或三节(12.6V/13.05V)锂电池进行快速高效地充电。AP6305 具备较宽的输入
电源范围,工作在 450KHz 的开关频率下,采用电流模式 PWM降压型开关结构,为锂电池快速充电提供了
微型、简单且高效的解决方案。
    AP6305 由外部Sense 电阻设定充电电流的大小,电流精度达到±10%以内;内部由分压电阻和精准的
参考电压将每节电池的浮充电压设定 4.2V/4.35V(单节),8.4V 或 8.7V(双节)12.6V 或 13.05V
(三节)同时具有高达±1%的精度。内部含有定时器设定涓流充电时间和电流模式充电时间。当充电结束后
,如果电池电压降到比浮充电压低大约 3.5%时,控制器自动重新对电池进行充电。当输入电源去掉之后,
芯片自动进入休眠模式。芯片有对电池温度进行实时检测功能,具备自恢复功能。
特点:1:  宽范围电源电压:
   6V~20V-4.2V版或4.35V版
   8.9V~20V-8.4V版或8.7V版
   15V~20V-12.6V版或13.05V版
2:高效电流模式PWM控制结构450KHz开关频率
3:高达2A的充电电流
4:充电结束时电流检测输出
5:3小时充电终止定时器
6: ±1% 的充电电压精度
7: ±10% 的充电电流精度
8:防倒灌电流低至9μA
9:自动给电池再充电
10:电池电压较低时自动进入涓流充电模式
11:输入电源去除自动进入休眠模式
12:电池温度检测
13:采用低ESR的陶瓷电容输出稳定电子IC
14:SOP8封装

1 节 2A  开关型锂电池充电器 AP6306
概述:    AP6306是一款具有恒流恒压充电模式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以对单节(4.2V/4.34)锂电池进行快
速高效地充电。其采用电流模式 PWM 降压型开关控制结构,为锂电池快速充电提供了微型、简单且高效的
解决方案。
    AP6306内置防倒灌功能,所以实际应用不需要输入端接二极管防倒灌。大大降低了系统成本。芯片内
置过压保护功能,当芯片的 VIN 电压超过 6V 之后,芯片关闭,此时芯片的 VIN 端可耐压 10V。
    AP6306 由外部Sense 电阻设定出高精度的充电电流,内部由分压电阻和精准的参考电压将电池的浮
充电压设定在 4.2V/4.34V 同时具有高达±1%的精度。当输入电源去掉后,芯片会自动进入低电流休眠模
式,电池的漏电流低至 1μA。当充电周期结束后,如果单节电池电压降到4.1V/4.15V 后,芯片将自动重
新对电池进行充电

特点:
1:  输入电源电压工作范围:4.7V-5.5V
2:  内置防倒灌功能
3:  内置过压保护,芯片输入端耐压10V
4:  内置软启动,防止上电瞬间的大电流过冲
5:  高效电流模式PWM降压型开关控制结构
6:  充电结束时电流检测输出
7:  采用固定开关频率以保证最小的噪声
8:  ±1%的充电电压(4.2V/4.34V)精度
9:  自动再充电
10: 输入电源去除自动进入休眠模式
11: 电池电压较低时自动进入涓流充电模式
12: 采用低ESR的陶瓷电容输出稳定
13: 电池温度检测

楼主(2018-09-26):
    **内容原创来自于:

                        深圳市世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官网

    我们可以提供样品和方案,有兴趣了解的可以联系我扣扣300489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