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与ESP8266通信

楼主(2018-09-05):
请教大神:目前在学用STM32 MCU给ESP8266发AT指令,但经常得不到ESP8266的回复;
即使得到了回复,也是FC,FB等信息,不是OK信息。
MCU与串口软件的通信正常,可以看出MCU已经发出了AT命令;
请教下,与ESP8266的通信,有什么注意点吗?
或者有没有可行的软件,给我参考下,谢谢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A:
波特率,数据格式

网友B:
最后好像要加回车的,STM32发送的回车对不对?

网友C:
先串口试试,是否正常然后看格式,\n

网友D:
可以先把单片机拿开,直接ESP8266,调好了再上单片机

网友E:
【云串口,一键配网 ESP8266,MQTT wifi模块手机APP通讯 简易控制】http://m.tb.cn/h.3UxrMkO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r2z5b3JCBcP€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