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推荐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楼主(2018-09-05):
请推荐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网友A: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好买或者常用,便宜,静态电流很低适合低功耗应用

楼主:
可关闭,500mA即可或者无需功率输出电压泵也行

网友B:
要便宜呀?

楼主:
嗯,否则就用CPU的一些资源代替了

网友C:
哦,你是怕资源不够才问问有没有便宜的芯片的

网友D:
TPS61260   输出电流50mA

网友D:
或者TPS61220   输出电流50mA  这两款你可以看看!

网友E:
LT1117-5   或者是LM1117-5   输出电流为800ma   个人觉得很好用   你自己试一下  呵呵1

网友F:
是升压的芯片吧,,ti官网上找找的吧。

网友G:
这个是要找升压芯片的啊,,官网上有很多的,,型号的这一时的我记不起来了。

网友H:
TI芯片选择。。。这个必须要用专用的电源管理新片了。

网友B:
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网友B:
应该是 2.4V 升压到 3.3V 的芯片. 如果是小容量电池. 可以请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来帮你选型

网友E:
我试了一下, 有推荐型号: LM2621, LM2622, TPS61040, TPS61291 ...

网友F:
这个是需要进行升压处理的哈

网友I:
THS4275的关断模式是什么呀

网友D:
低电平可以控制芯片关断。

网友I:
哦,这样啊

网友J:
是的,2,3楼正解

网友K:
TI这种升压芯片还是很多的。。

网友D:
还是不能编译,我用wave仿真程序编译,Timer的高低位能否这样赋值?

网友D:
不计算有没有简洁的赋值语句

网友E:
这个应该不能叫 关断, 因为手册称为 Power Down
Power-Down Reference Pin 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ower-down pin, the THS4275 also features a reference pin (REF) which allows the user to control the enable or disable power-down voltage levels applied to the PD pin. Operation of the reference pin as it relates to the power-down pin is described below.
In most split-supply applications, the reference pin is connected to ground. In some cases, the user may want to connect it to the negative or positive supply rail. In either case, the user needs to be aware of the voltage level thresholds that apply to the power-down pin. Table 2 and Table 3 show examples and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the power-down thresholds.

网友L:
这个没怎用过,不过一般都是通过特定管脚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