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当差分输入信号较小时,ad623的放大倍数急剧下降?

楼主(2018-09-05):
请教下大家,上面这图是ad623仪表运放的实测数据,原本想得到160倍的放大倍数(增益电阻0.62k),但实际到不了,大概在140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当差分输入信号较小时,尤其在1毫伏以下时,放大倍数急剧下降,这是什么原因? 前端电路是个基于惠斯通电桥的压力传感器,供桥电压是2.97v,无压力时电桥输出为0毫伏,即差分输入为0毫伏。

网友A:
把C1/C2/C3都去掉在测试看下。
本身AD623的Vos是几百个uV,这个Vos会抵消或者叠加在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上。看上面的数据 ,比较可能是Vos抵消掉了部分有效信号造成

网友B:
测试方法不对。
计算方法不对。
测量精度不够。

目前的结果是因为电路设计时没有考虑Vos导致。
可将5脚接入一个100mV的迁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