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个IO口如何控制切换两个LED灯?

楼主(2018-09-05):
当前电路如图所示,我试过输出低电平LED2点亮,输出高电平两个都亮,上电高阻状态也是两个都亮,两个同时亮时亮度降低,要如何才能控制两个LED的切换呢?
备注:此IO口有第二功能ADC、SS、ECI、CMP0等第二功能,控制个灯不会要使用这些功能中的某一个吧?

补充说明:用此电路已经实现了,普通IO口不行,是拉电流不够,配置成推挽输出口就行了,拉灌电流都是25mA左右,就能切换LED了,主要是此电路IO口无上拉,感谢各位大大的热心提示,已结案

网友A:
VCC电压多少? P1.2高电平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电压多少? P1.2高电平电压多少?

5V供电

网友A:
P1.2高电平是不是5V?

网友B:
可以利用io口的三态:强推,拉低,高阻来控制,再加上扫描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2高电平是不是5V?

高电平是5V的,

网友C:
你根本就无法控制两个LED都灭,除非你不需要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io口的三态:强推,拉低,高阻来控制,再加上扫描的方式

怎么强推呢?我看看手册

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就无法控制两个LED都灭,除非你不需要这个状态。

是的,我只是需要两个切换,不需要都灭这个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是需要两个切换,不需要都灭这个状态

那就简单啊,你输出高电平,底下的LED2亮,LED1灭;如果要切换,只需要输出低电平,LED2灭,LED1亮。

@一叶倾城wwq :如果你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呢?要么就是电路图不对,要么就是程序没正常输出高电平。
可问题是我输出高电平时,是两个灯都亮,奇怪。

网友D:
一个接NPN,一个PNP,哈哈

电路已经是确定的了,我不好做改动,只能 想办法驱动

网友E: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F:
P1.2输出0时,LED2不可能亮。你的原理图和实际PCB有区别。

网友G:
从电路图上看可以实现两颗灯交替亮灭和扫描全亮的功能,可是全灭的话就不行了,你需要在两颗LED两端并一颗二极管,如4148

网友H:
有可能可靠,
输出推挽低电平,上面亮
输出推挽高电平,下面亮
高阻抗输出,都不亮,因为两个LED同时至少需要约5V电压,如果电源为3.3V,会都不亮(可能有微亮)
所以分时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路无法实现

网友I:
这样连接就可以实现,IO有高阻模式,分两个时隙处理,亮度不会有变化:
1、IO设置高阻。
2、如果上面的LED要点亮,则IO输出高电平,设置为推挽输出。如果不点亮,则保持高阻状态。
3、间隔1ms。
4、IO设置高阻。
5、如果下面的LED要点亮,则IO输出低电平,设置为推挽输出。如果不点亮,则保持高阻状态。
6、间隔1ms。
重复以上1~6.

            VCC
            .-.
            | |
            | |           LED
            '-'      |----|<----|
             |       |          |
             o-------o          o------o IO
            .-.      |    LED   |
            | |      ----->|-----
            | |
            '-'
            ===
            GND

网友J:
一个口控制两只灯,是可以的,为啥不换一种思路,只控制一个灯,用亮,灭,短闪,长闪等去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听过您的公开课呢(蓝翔杯),不过电路确实实现了,普通IO口肯定不行,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是拉电流不够,配置成推挽输出口就行了,拉灌电流都是25mA左右,就能切换LED了。

蓝桥杯!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P1.2输出0时,LED2不可能亮。你的原理图和实际PCB有区别。

是的,确实是这样,可能是吧,不过好在实现了,我也没时间再去跟实物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电路图上看可以实现两颗灯交替亮灭和扫描全亮的功能,可是全灭的话就不行了,你需要在两颗LED两端并一颗 ...

我明白,让二极管能实现旁路两颗LED的功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可靠,
输出推挽低电平,上面亮
输出推挽高电平,下面亮

是的,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后来就是重新去看芯片手册的IO口说明,才换成推挽输出来驱动,这样拉灌电流就都有25mA左右了,主要是它这里没有上拉电阻,所以配置为普通IO口输出是不行的,情况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

楼主:
已经实现,请看我上面我的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连接就可以实现,IO有高阻模式,分两个时隙处理,亮度不会有变化:
1、IO设置高阻。
2、如果上面的LED ...

您说的方法看着我倒是想尝试下,可电路已经确定是我上面画出的了,很好的构想,我给出的电路昨晚已实现,是拉电流不够,所以才为1时没有效果,配置为推挽输出就OK了,这个电路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口控制两只灯,是可以的,为啥不换一种思路,只控制一个灯,用亮,灭,短闪,长闪等去指示? ...

我也想这样,只是电路不是我画的,PCB实物都做好了,我总不可能非要被人改了吧,好在目前已实现,配置IO口为推挽输出就OK了,主要是因为拉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io口的三态:强推,拉低,高阻来控制,再加上扫描的方式

是的,目前已实现,就是和您说的差不多的方法,我只用推挽输出,因为我这电路每个时刻都要有一个LED亮

网友K:
用一个三八译码器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一个三八译码器就可

产品就那么大点,没地儿加啊

网友L:
没上拉,那你就给它上拉一个电阻就行了。此电阻的分压低于LED的导通电压1.6V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样连接就可以实现,IO有高阻模式,分两个时隙处理,亮度不会有变化:
1、IO设置高阻。
2、如果上面的LED ...

优秀  画图一把好手  哈哈

网友N:
把上面LED的A极和x下面LED的K极短接起来看看,是不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大家思考下,什么时候两个灯都不亮了?

网友N: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17楼已经解答了

网友O(2018-10-15):
17楼高见,这种方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P(2018-11-24):
LZ有没有试过,P1.2高阻态时,led2会闪烁??  st_LINK官方原理图中,双色LED也是这样电路,经测试发现,IO高阻态时,led2会闪烁。。。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Q:
就输入一个高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就输入一个高低电平就行了

写错了,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优秀  画图一把好手  哈哈

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17楼已经解答了

正常,大家一起讨论,我上面给出的电路不需要同时出现两个灯熄灭的状态,设计时确定的两个状态切换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同时点亮的状态空闲没用,确实17楼的设计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有没有试过,P1.2高阻态时,led2会闪烁??  st_LINK官方原理图中,双色LED也是这样电路,经测试发现,IO ...

确定是上面这个电路吗?我在测试程序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高阻态是两个都亮

楼主:
对,就是要设置下IO口配置,普通IO输出电流不足以点亮LED2

网友P:
引用 楼主:
确定是上面这个电路吗?我在测试程序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高阻态是两个都亮 ...

你是5V吗?   我时看到ST_LINK上那个状态灯的电路,用的双色led,实际电路应该和你这个是一样的,不过是3.3v供电,我测试发现高阻状态下,竟然会闪烁。。。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是5V吗?   我时看到ST_LINK上那个状态灯的电路,用的双色led,实际电路应该和你这个是一样的,不过是3 ...

应该?你把外壳弄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R:
普通io口肯定实现不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这样连接就可以实现,IO有高阻模式,分两个时隙处理,亮度不会有变化:
1、IO设置高阻。
2、如果上面的LED ...

人才.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这样连接就可以实现,IO有高阻模式,分两个时隙处理,亮度不会有变化:
1、IO设置高阻。
2、如果上面的LED ...

哦, 我说的是你的图. 哈哈.  逻辑有点小问题: 间隔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