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重配置

楼主(2018-09-05):
在动态重配置中,切换不同配置时,会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系统延迟?

网友A:
不同配置切换时,是不会出现明显的系统延迟。

网友B:
当不同配置切换时,只是PSoC内部相应的寄存器设置值发生变化,通常寄存器的读写都是比较快的。

楼主:
谢谢,那么,重构是否会对原来的功能有不利影响

楼主:
例如LED显示。

网友C:
重构不会对基本配置产生影响

网友D:
假如需要一直使用某些模块,可以把这些设置到基本配置中。

网友E:
设计实例是否一定要在开发板上运行调试?

网友F:
软件环境上有模拟仿真器吗

网友G:
设计实例一定要在开发板上运行调试。

楼主:
软件环境上没有模拟仿真器

网友H:
重新建立工程   包含之前的。c。h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自己做一块板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