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C++封装库在MDK上建STM32开发工程

楼主(2018-09-05):
  • 直接上一些片上硬件、一些常用器件的封装库GitHub链接:
    STM32F4:https://github.com/InfiniteYuan1/STM32F407DriverLib
    STM32F1:https://github.com/InfiniteYuan1/STM32f103DriverLib

    用C++进行嵌入式程序开发,甚至是裸系统程序。开发起来比C语言更方便架构搭建与程序管理。

    • 简单的一个例子使用USART
        #include "USART.h"
    USART com(1,115200);
  • void main()
  • {
  •   com<<"test string\r\n";
  •    while(1)
  • {
  • }
  • }

  • 使用片外资源的一个例子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PPrint.h"int main(void)
{
USART com(USART1, 115200);
DPPrint DP(com);
DP.InitializePrint();
DP.PrintPageStart(0,0,384,640,0);
DP.rectangleDraw(0,0,384,576,5,1);
while(1)
  {

   }
}

extern "C"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USART1 IRQ----//
{
#ifdef USE_GPS
if(pGPS1)
{
     pGPS1->GPS_IRQHandler();
return ;
}
#endif
#ifdef USE_USART1
pCOM1->IRQ();
#endif
#ifdef USE_USART1_DMA
pCOM1->IRQ();
#endif
}
}

  • 首先声明,这个main()所在的文件必须是以.cpp文件,不然编译当成C语言进行编译。C++可以调用C,C不能调用C++,这点要记住。
  • extern “C” { } 用于告诉编译器,大括号以内的东西以C的方式进行编译。因为原来.C的头文件被.CPP文件包含了,那么编译器便按C++的方式进行编译,导致与原来.C文件中定义的不一致,编译报错。

网友A:
有没有C的啊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和C也没啥区别啊

网友C:
STM32开发还支持C++?
这么牛

网友D:
默认的可以直接用C++吗

网友E:
不是STM32支持C++ 而是MDK支持C++编译

网友E:
封装好了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E:
类似C 封装的 printf   一些字符串的比较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和C也没啥区别啊

恩 但是更多的代码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程序复杂后效果如何?如果是只有几K的RAM的话,用C++ RAM分配有没有问题?我这写复杂一点的,用C的函数指针都会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