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功率电阻? 2W的金属膜0.5W就烫手了!

楼主(2018-09-05):
如何选择功率电阻? 有**说是"功率高1-2 倍",有的说 30%额定功率.
我是实验: 2W的 蓝色金属膜电阻, 0.5W就烫手了! 我感觉这就是最高功率了.
加到1W就烧成黄色了.

请求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我这个电阻最大外径4.6mm,长14.8mm,导线直径0.6mm,感觉比老标准缩水了.
前几天在淘宝买的 1N5819都减肥了,直径2.4mm,长度4.9mm,导线直径0.5mm
而MOTOROLA 手册上的数据下限是,直径2.79mm,长度5.97mm导线直径是0.76.

网友A:
如果体积、重量不限制、成本不敏感,功率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B:
2W的 蓝色金属膜电阻,?把你的电阻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我曾经误上过一批电阻,本来需求是2W的,装成1/4的了,用了几小时才发现,但居然没烧黑.
不过电阻还是往大的选比较好,后面这几个电阻我都换成5W的了,照样烧得很热.
考虑到会发热的电阻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往大号的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体积、重量不限制、成本不敏感,功率电阻越大越好。

就像是应聘时自报工资的期望值,能说多多益善吗. 总要有个"度" 吧?

网友C:
烫手,说明功率有点超额,需降低电流,例如:增大阻值

网友C:
感觉有时并不准确,需知道实际电阻中的电流多少,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烫手,说明功率有点超额,需降低电流,例如:增大阻值

标称2W的电阻,才加0.5W的功率就烫手了,"超额"从何说起呢?

电阻质量的问题,额定2W,再1W时几乎感觉不到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称2W的电阻,才加0.5W的功率就烫手了,"超额"从何说起呢?

烫手?

洗澡40度的水有人都感觉烫

自然冷却的情况下计算下损耗,查一下热阻,算一下温升

网友E:
一般情况,70%降额, 恶劣环境,50%降额,你说的2W电阻,0.5W就发烫,可能是
电阻质量不好,也可能你自己感觉烫,实际温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70%降额, 恶劣环境,50%降额,你说的2W电阻,0.5W就发烫,可能是
电阻质量不好,也可能你自己感 ...

电阻的质量无非是阻值的误差(包括精度和漂移),寿命,散热.这个实验只是短时间实验也不追求精度.
唯一考虑的就是散热能力.散热能力肯定和体积是正相关的,所以这个电阻有点小应该影响较大.
手感觉烫手,我的实验过,当电动机机壳上的温度计显示小于70℃,我的手掌触摸的时间长可以超过一分钟.
手指的忍受温度的能力应该跟高. 我前面说了,1W就把电阻烧变色了.电阻的油漆变色肯定不止90度!

网友F: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原先做的电阻封装:1W\2W\3W\5W,现在都对不上了,标称2W的电阻装在1W的封装上,也能装上。

网友G:
对于国产电阻,我一般是3w当1w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原先做的电阻封装:1W\2W\3W\5W,现在都对不上了,标称2W的电阻装在1W的封装上,也能装 ...

体积都缩水啦!如今许多元器件都缩小体积了,但是电阻是靠体积散热的小了温度就高了。

网友H:
金属膜与金属氧化膜同样功率的体积也不一样的。最可靠的是线绕电阻,烧黑了也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金属膜与金属氧化膜同样功率的体积也不一样的。最可靠的是线绕电阻,烧黑了也没事 ...

还要注意耐压,功率够了耐压不够照样烧毁。

网友I:
有些功率电阻是骗人的,在小功率电阻外加装一圈水泥,糊弄人呢

网友J:
电阻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会将电转化为热量,电阻在持续的工作,热量就会不停地产生,如果散不出去,则温度就会升到,温度升到后,热量散失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当达到平衡之后(产生热量的速度(等于当前功率)=当前的散热速度),这时温度不再上升。
很显然,这里电阻的额定功率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只和散热条件有关。
电阻的额定功率,一般是在自然环境下,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只要不烧掉就是正常的,所以,你如果真的傻乎乎地给一个电阻通上额定功率,那上面绝对是可以烤肉的。
所以电阻能够承受的温度,很多都是与环境相关的。值得注意的,电阻除了身体可以散热,两个引脚也是重要的散热途径。由于贴片电阻,主要是靠引脚两边的焊盘散热,所以有功率要求的电阻,焊盘必须有足够面积和铜皮才能达到额定功率

所以,电阻能承受多大的功率,要看你的要求。还有散热条件,比如预计功率1W,有风吹的,你用1W的电阻都可以,没有风的,2W也不一定,用被子裹着的,10W估计都不够。

网友E:
那换个其他品牌的2W电阻看看是不是也会发烫,比如国巨的。

网友K:
电阻功率标注是有条件的,如果标注条件不同,那差别就出来了。具体标注条件有国标,可以去检索。实际应用时,因应用条件未必跟标注条件相同,所以一般都要采取留取余量的办法,同时还要考虑电阻的材料和耐温性,这个就没有很具体的规则了,只能靠工程经验甚至实验来确定。

网友K:
选择功率电阻首先要考虑的是热阻,而且热阻必须是成品工作条件下的。散热条件越差则热阻越高,那功率余量就得加大,原则是最高温度不能超过电阻准许的最高工作温度,而且要注意区分是长期还是短时。除了电阻温度,同时要注意电阻热量耗散对系统内其它元器件的影响,如果周边元器件的温度耐受值更低,那么就要取其低值,不能只考虑电阻了。对于长期工作温度较高的电阻,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材料,比如绕线、水泥电阻就比同样功率的常规膜电阻更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功率标注是有条件的,如果标注条件不同,那差别就出来了。具体标注条件有国标,可以去检索。实际应用时 ...

选电阻的原则和道理大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需要的就是大家的经验.以便减少实验的代价和成品后修改的风险.就正常无风冷的情况下多大体积的电阻(这里回避了有可能被虚标瓦数)长时间连续可靠工作的散热功率.

我手头的这个电阻:
电阻最大外径4.6mm,长14.8mm,导线直径0.6mm,标称2W.基本不考虑PCB散热的条件下
我认为实际长时间工作不宜超过0.5W.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阻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会将电转化为热量,电阻在持续的工作,热量就会不停地产生,如果散不出去,则温度就 ...

说得很好,我再补充一下:
1.电阻的用途多样,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即便温度高一些只要不会烧坏、不引起安全问题适当工作的较高温度下是可以接受的。看到许多成本是把功率电阻架高处理的防止烤糊PCB。

2.如果是精度要求较高的电阻,如电流取样电阻温度就不能高(肯定不能摸着烫手)。因为温度系数导致的误差会带来阻值过大的改变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L:
之前用过5W的灰色水泥电阻和2W的绿色水泥电阻!

网友M:
是不是峰值电流超太多

ztb
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的,已经是有效值功率.

网友N:
直插金属膜电阻 1550功率最大是3W,1145功率最大可以做2W。
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建议找正规代理商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插金属膜电阻 1550功率最大是3W,1145功率最大可以做2W。
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建议找正规代理商采购。

谢谢提供数据!我这小打小闹的做个样机找正规渠道还真摸不着门,可以提供正规供应商且愿意小批量提供样品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ztb
@a2057469664 :非常感谢!
捷比信可以提供样品。选型官网:www.tiepiandianzu.cn

网友O:
很好、很强大,这个一定得支持!!!⊙_⊙

网友P:
1.要降额  2.要看环境温度  3.要看材质

网友Q:
功率电阻还是大一点较好,就像功率mos管一样,留的余量大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选电阻的原则和道理大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需要的就是大家的经验.以便减少实验的代价和成品后修改的 ...

那只能说明该电阻虚标。常规电子产品的多数情况下,功率电阻预留一倍左右功率容量足够,但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经验在此意义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