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会处理超长帧吗

楼主(2018-09-05):
如果我一直发送数据,不按照以太网协议。phy芯片能发送出去,比如mii接口,发送的数据会一直变化,tx_en一直处于高电平。但是接收端的phy芯片mii接口的4个并联的输入(mii_rx[3:0])一直没有数据接收到,是因为一直发送太长了,被phy芯片丢弃了吗

楼主:
phy芯片不是负责编码,数字转模拟,串并转换,最多还有自动协商的功能吗?自动协商被我关掉了。帧过长应该是mac层处理的啊,为啥接收端一直没信号呢

网友A:
如果没有任何信号,说明物理上的连接就有问题
标准是可以传100M的,你的网线相信没有100M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任何信号,说明物理上的连接就有问题
标准是可以传100M的,你的网线相信没有100M那么长 ...

可是定时发送可以接收到的,不过没有关自动协商

网友A:
不知道跟你选的PHY有没有关系,我的理解是没关系,
好几个厂家的以太网PHY是可以做透传的,就是你的应用,不按照以太网协议来传输。
但是你这个问题太宽泛,没有原理图也没有代码,不好分析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也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跟你选的PHY有没有关系,我的理解是没关系,
好几个厂家的以太网PHY是可以做透传的,就是你的应用, ...

抱歉,基本没人回复,最近就很少上这个论坛,之后试了试,可以传的,但是传了9000多个字节就没了,之后就接收不到了,示波器抓不到波形,持续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