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6954-3芯片输出问题

楼主(2018-09-05):
针对LTC6954-3这款时钟分配芯片,当芯片供电电源正常以及输入时钟信号正常,为什么三个独立输出通道没有输出时钟信号?请问有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楼主:
您好!
我是按芯片参考电路来的,但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您是否有使用过该芯片,怎样才能使芯片正常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是按芯片参考电路来的,但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您是否有使用过该芯片,怎样才能使芯片正常输出。 ...

哈哈,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