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如何获取唤醒实时时间?

楼主(2018-09-05):
先设定5s唤醒一次,可是半路上遇到外部中断,这时候就MCU就唤醒了,那要怎么获取原来设定的唤醒时间走到多少,或者5s唤醒时间还剩余多少,库函数只有一个RTC_GetWakeUpCounter函数,貌似获取的是设定的值,而不是运行多久的值?如何可以获取实时唤醒的时间

网友A:
要是ST连库都不提供怎么办呢?自己写个就解决啦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看手册有没有计数的寄存器,然后读出来。

楼主:
要做低功耗,自己没法写,要自己写的话,得打开一个定时器,那样功耗就大了

网友C:
这时间还有用?可以通过RTC的时间差来获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做低功耗,自己没法写,要自己写的话,得打开一个定时器,那样功耗就大了
...

单片机什么型号的?

楼主:
RTC唤醒跟RTC时钟是不一样的用法,而且就是差再无法获取休眠时间

网友E:
使用RTC来获取时间,待机前获取一次,唤醒后获取一次,两者之差不就得到你需要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结贴了先

让代理提供技术支持
ST代理:  STM8,STM32 全系列单片机。
联系方式:159 1971 6087
QQ: 285028635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让代理提供技术支持 ,ST代理:  STM8,STM32 全系列单片机。联系方式:159 1971 6087 QQ: 2850286350

网友D:
让代理提供技术支持 ,ST代理:  STM8,STM32 全系列单片机。联系方式:159 1971 6087 QQ: 2850286350

网友:
没试过这个操作。应该设定时候记录的值,然后中断发生了读取一个新值。

网友F:
要定义个全局变量,在每个中断里都读定时器。这样不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G:
读取定时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