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线加粗方式

楼主(2018-09-05):
PCB电源线下面两种布板方式各有什么好处呀.一个是断断续续的加粗 一个是直接加粗???

网友A:
连续的锡厚度会差很多。。。。波峰焊的时候锡跟着跑了。

网友B:
散热一个关键参数是:面积,你好好理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的锡厚度会差很多。。。。波峰焊的时候锡跟着跑了。

哦 这样呀..我之前那个连续锡的后期要手工加一次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一个关键参数是:面积,你好好理解,呵呵

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和空气的接触面积会更大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和空气的接触面积会更大么??

意思是:
如果是整条的,锡都跟着波峰跑了,等于没有堆锡。

网友D:
我认为 整条加粗过的电流是会比断断续续的要大。但是因为焊接工艺问题,特别是波峰焊过炉,断断续续的容易挂锡。批量的话使用断续较好。

网友E:
这两种加粗方式都比较常见的做法,都可以,主要是焊接工艺

网友F:
断续的主要是为了散热吧。连续的可以增大电流。

网友G(2018-11-21):
感觉9楼回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