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MDM6437的网络例程和视频例程如何整合

楼主(2018-09-05):
EVMDM6437的网络例程和视频例程如何整合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B:
我在用EVM-DSP6437开发板,想把DVSDK下的helloworld网络例程和video_encdec视频例程整合到一起

网友C:
DSP同时跑这两个程序?

网友D:
将两个例程看为两个任务,用BIOS来对两个任务进行调度

楼主:
具体怎么做?没有任何思路

网友E:
具体可以看看例程

网友F:
我以前开始学51时,写的汇编程序也差不多这样。

楼主:
晕,等于没说

网友G:
顺序执行就行了。

网友H:
或者使用定时器分配资源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不过还是感谢大家

网友I:
用BIOS来对两个任务进行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