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 builder 编写单片机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8-09-05):
怎么用C++ builder 编写单片机上位机软件

楼主:
或者用其它的 软件也可以

网友A:
用delphi或VB吧,好学易用

网友B:
嗯,delphi的执行效率也是不错的。

楼主:
CB的话怎么样 和vb delphi比要难吗

网友C:
差不多吧

楼主:
现在安装的是CB 还有vb delphi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D:
vb  是basic 语言,微软的公司的一种语言,其他行业不能用。
bc  C++语言 ,但是可以使用borland VCL函数库。
VC  C++语言 ,可以使用微软的MFC库
delphi pascal语言,borland公司的一种语言,使用borland的VCL库,此公司已经倒闭。
C#.net C#语言,可以使用微软的.net 函数库。
vb.net Basic语言,可以使用微软的.net函数库。
C++ Builder从2002年架构师被微软挖去创造.net后,就是个垃圾。

网友E:
可以考虑Java,可以跨平台运行,前面说的那些都只限于Windows的环境。

Java软件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Windows、Mac OS、Linux,移植到手机、平板电脑也不是难事。

网友F:
我觉着QT不错,用串口做上位机与IC通讯

网友G:
最通用的莫过于javascript

网友A:
我是使用 C++ builder 6.0 ,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只可惜相关的资料与教程不好找了.

网友B:
针对 holtek做 mouse的上位机,已经可以读取vid/pid,使用的是delphi语言, jvhidcontroller 的组件,但是现在set_report/get_report不行,读写不了 hid 设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可以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