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警告

楼主(2018-09-05):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有没调用的函数

网友B: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

楼主: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ENDTOCOMPUTER?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REPLY?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

网友C:
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这样就形成了重入。

楼主: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网友D:
但是还是有可能滴。。。

网友D:
没有文件啊

网友A:
有警告的,问题倒是不大的。。

网友E:
这个看着地乱码呢
上传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F:
出现警告的并不是大问题的,程序还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警告信息的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G:
警告可以忽略的

网友H:
这种警告的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F:
这两警告的都指向一个问题的,,看下下载驱动的相关的。

网友B:
你的代码存在问题了。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缺少库文件呢?

网友A:
有函数没有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