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关于复位类型的判断及软件复位

楼主(2018-09-05):
要想查看复位情况可以使用:
//******************************************************************************
// 函数名称: RCC_GetFlagStatus
// 功能描述: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设置与否.
// 输入参数: RCC_FLAG:要检查的标志.
//                    这个参数可以是下面的值之一:
//                       - RCC_FLAG_HSIRDY: HIS振荡时钟就绪
//                       - RCC_FLAG_HSERDY: HSE振荡时钟就绪
//                       - RCC_FLAG_PLLRDY: PLL时钟就绪
//                       - RCC_FLAG_LSERDY: LSE振荡时钟就绪
//                       - RCC_FLAG_LSIRDY: LSI振荡时钟就绪
//                       - RCC_FLAG_PINRST: 引脚复位
//                       - RCC_FLAG_PORRST: POR/PDR复位
//                       - RCC_FLAG_SFTRST: 软件复位
//                       - RCC_FLAG_IWDGRST: 独立看门狗复位
//                       - RCC_FLAG_WWDGRST: 窗口看门狗复位
//                      - RCC_FLAG_LPWRRST: 低电量复位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RCC_FLAG的新状态(SET或RESET).
FlagStatus RCC_GetFlagStatus(u8 RCC_FLAG)来查看!
而要想软件产生一个复位如下:
在官方软件库的stm32f10x_nvic.c 文件里 直接提供了 系统复位的函数
//*******************************************************************************
* 函数名称: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 功能描述: 生成一个系统复位.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u32)0x04;
}

楼主:
在Cortex-M3权威指南中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往往会有一个延时。在此延时期间,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但我们的本意往往是要让此次执行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情了。所以,最好在发出复位请求前,先把FAULTMASK 置位。stm32f10x_nvic.c 文件里也直接提供了该函数
/*******************************************************************************
* 函数名称: NVIC_SETFAULTMASK
* 功能描述: 使能FAULTMASK优先级:把执行的优先级提升为-1.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
  __SETFAULTMASK();
}

所以要系统复位 只要 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
void SystemReset(void )
{
  NVIC_SETFAULTMASK();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

网友A:
好像很多单片机都有这个复位后的一个标志。

网友B:
是的,好多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用于判断是什么引起的复位。

网友C:
在哪个头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