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串口问题吗??

楼主(2018-09-05):
我使用串口收发数据正常, 用的是串口转USB 串口助手收发的数据是正常的但是 经过485芯片后发送的数据异常,串口助手收到的第一个字节数据是对的,后面都错了

楼主:
调试的时候我发送数组 UART_Send[8]={0xaa,0xa5,0x10,0x20,0x30,0x40,0x50,0x60};
先使用串口转USB  波特率19200     数据发送正常

接着串口经485  数据就开头字节对的上,而且发送数据字节多了

我试过把波特率降到4800,经过485之后发送的数据终于对的上,但是错误也会有

由于是第一次做485,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
,有什么想法的都讨论下吧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我发送数组 UART_Send[8]={0xaa,0xa5,0x10,0x20,0x30,0x40,0x50,0x60};
先使用串口转USB  波 ...

485需控制方向,有时需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需控制方向,有时需延时

好的谢谢我回头试试看

网友B:
更换下485芯片试试

网友C:
你485用的芯片是什么  手册上看看是不是需要单独的引脚控制方向

网友D:
485半双工,只能工作于主从方式。主机发送一帧,从机接收到后,回复一帧。如果主机在发的过程中,从机也在发,数据就打架了

网友E:
发送后加上延时

网友F:
碰到过,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应该是程序问题。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