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S43060,12V升30V,无输出

楼主(2018-09-05):
使用的是TI公司的WEBENCH工具进行的设计
原理图和PCB如附件,

经调试,电路中有个错误:
二极管D9封装极性画反,现在已经正确焊接,但是仍没有正确输出

电路现象:
1、万用表量得EN脚 12V,
2、PGOOD脚7.5V,
3、SW脚示波器观察,11VDC
4、1脚RT_CLK 500mV

下面该从哪个方面去下手调试呢?

网友A:
QFN手焊如果经验不足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手焊如果经验不足容易虚焊

刚开始是直接用钢网刷锡膏,然后回流焊的,
检测时发现二极管极性有问题,然后将二极管反过来,
上电后发现无输出,以为是QFN没焊好,又用的烙铁重新焊了一遍,还是相同的问题

我这焊接了两块板子 同样的现象。。

网友B:
参考设计愣是没看到二极管 ,你放个干嘛用?

网友B:
另外测下MOS的VGS 波形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设计愣是没看到二极管 ,你放个干嘛用?

参考设计是TPS43061的原理图
TPS43060是需要二极管的。
上电前后各管脚的变化:
VIN 直接到12V
SW直接升到10V,没有脉冲
HDRV也是直接升到10V,没有脉冲

我使用WEBENCH里推荐我用BSZ100N6LS3 G这个MOS
我现在的电路里用的是NTD20N06LT4G
会不会是我选的MOS的参数不达标导致的芯片不工作?

楼主:
结贴,结贴   问题是我把R26和R28看成(兆欧)了  换成(毫欧)就对了,这里的作用是采样电阻,我用了兆欧 还采啥样,真是犯了低级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