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介绍及阻抗匹配的详细资料概述

楼主(2018-09-06):
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介绍及阻抗匹配的详细资料概述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是指信号传输过程中负载阻抗和信源内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一件器材的输出阻抗和所连接的负载阻抗之间所应满足的某种关系,以免接上负载后对器材本身的工作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于低频电路和高频电路,阻抗匹配有很大的不同。

在理解阻抗匹配前,先要搞明白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一、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则输入阻抗Rin就是U/I。你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跟一个普通的电抗元件没什么两样,它反映了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对于电压驱动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大,则对电压源的负载就越轻,因而就越容易驱动,也不会对信号源有影响;而对于电流驱动型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小,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是用电压源来驱动的,则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如果是用电流源来驱动的,则阻抗越小越好(注:只适合于低频电路,在高频电路中,还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另外如果要获取最大输出功率时,也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二、输出阻抗

无论信号源或放大器还有电源,都有输出阻抗的问题。输出阻抗就是一个信号源的内阻。本来,对于一个理想的电压源(包括电源),内阻应该为0,或理想电流源的阻抗应当为无穷大。但现实中的电压源,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常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r的方式来等效一个实际的电压源。这个跟理想电压源串联的电阻r,就是(信号源/放大器输出/电源)内阻了。

当这个电压源给负载供电时,就会有电流 I 从这个负载上流过,并在这个电阻上产生 I×r 的电压降。这将导致电源输出电压的下降,从而限制了最大输出功率(关于为什么会限制最大输出功率,请看后面的“阻抗匹配”一问)。同样的,一个理想的电流源,输出阻抗应该是无穷大,但实际的电路是不可能的。

三、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是指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阻抗匹配分为低频和高频两种情况讨论。 我们先从直流电压源驱动一个负载入手。由于实际的电压源,总是有内阻的,我们可以把一个实际电压源,等效成一个理想的电压源跟一个电阻r串联的模型。假设负载电阻为R,电源电动势为U,内阻为r,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流过电阻R的电流为:I=U/(R+r),可以看出,负载电阻R越小,则输出电流越大。负载R上的电压为:Uo=IR=U/[1+(r/R)],可以看出,负载电阻R越大,则输出电压Uo越高。再来计算一下电阻R消耗的功率为:

P=I2×R=[U/(R+r)]2×R=U2×R/(R2+2×R×r+r2)

=U2×R/[(R-r)2+4×R×r]

=U2/{[(R-r)2/R]+4×r}

对于一个给定的信号源,其内阻r是固定的,而负载电阻R则是由我们来选择的。注意式中[(R-r)2/R],当R=r时,[(R-r)2/R]可取得最小值0,这时负载电阻R上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Pmax=U2/(4×r)。即,当负载电阻跟信号源内阻相等时,负载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阻抗匹配之一。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低频电路及高频电路。当交流电路中含有容性或感性阻抗时,结论有所改变,就是需要信号源与负载阻抗的的实部相等,虚部互为相反数,这叫做共扼匹配。在低频电路中,我们一般不考虑传输线的匹配问题,只考虑信号源跟负载之间的情况,因为低频信号的波长相对于传输线来说很长,传输线可以看成是“短线”,反射可以不考虑(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线短,即使反射回来,跟原信号还是一样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需要输出电流大,则选择小的负载R;如果我们需要输出电压大,则选择大的负载R;如果我们需要输出功率最大,则选择跟信号源内阻匹配的电阻R。有时阻抗不匹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例如一些仪器输出端是在特定的负载条件下设计的,如果负载条件改变了,则可能达不到原来的性能,这时我们也会叫做阻抗失配。

在高频电路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反射的问题。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时,则信号的波长就很短,当波长短得跟传输线长度可以比拟时,反射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将会改变原信号的形状。如果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负载阻抗不相等(即不匹配)时,在负载端就会产生反射。

为什么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反射以及特征阻抗的求解方法,牵涉到二阶偏微分方程的求解,在这里我们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参看电磁场与微波方面书籍中的传输线理论。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也叫做特性阻抗)是由传输线的结构以及材料决定的,而与传输线的长度,以及信号的幅度、频率等均无关。例如,常用的闭路电视同轴电缆特性阻抗为75Ω,而一些射频设备上则常用特征阻抗为50Ω的同轴电缆。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传输线是特性阻抗为300Ω的扁平平行线,这在农村使用的电视天线架上比较常见,用来做八木天线的馈线。因为电视机的射频输入端输入阻抗为75Ω,所以300Ω的馈线将与其不能匹配。实际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电视机的附件中,有一个300Ω到75Ω的阻抗转换器(一个塑料封装的,一端有一个圆形的插头的那个东东,大概有两个大拇指那么大)。

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传输线变压器,将300Ω的阻抗,变换成75Ω的,这样就可以匹配起来了。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特性阻抗跟我们通常理解的电阻不是一个概念,它与传输线的长度无关,也不能通过使用欧姆表来测量。

为了不产生反射,负载阻抗跟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应该相等,这就是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如果阻抗不匹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如果不匹配,则会形成反射,能量传递不过去,降低效率;会在传输线上形成驻波(简单的理解,就是有些地方信号强,有些地方信号弱),导致传输线的有效功率容量降低;功率发射不出去,甚至会损坏发射设备。如果是电路板上的高速信号线与负载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震荡,辐射干扰等。

当阻抗不匹配时,有哪些办法让它匹配呢?第一,可以考虑使用变压器来做阻抗转换,就像上面所说的电视机中的那个例子那样。第二,可以考虑使用串联/并联电容或电感的办法,这在调试射频电路时常使用。第三,可以考虑使用串联/并联电阻的办法。一些驱动器的阻抗比较低,可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来跟传输线匹配,例如高速信号线,有时会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而一些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则比较高,可以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来跟传输线匹配,例如,485总线接收器,常在数据线终端并联120欧的匹配电阻。(始端串联匹配,终端并联匹配)

附:阻抗匹配的四种处理方式

当传输路径上阻抗不连续时,会有反射发生,阻抗匹配的作用就是通过端接元器件,时传输路线上的阻抗连续以去除传输链路上产生的反射。

常见的阻抗匹配有如下几种:

1. 串联端接方式

靠近输出端的位置串联一个电阻,要达到匹配效果,串联电阻和驱动端输出阻抗的总和应等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0。

在通常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器件的输出阻抗通常是十几欧姆到二十几欧姆,传输线的阻抗通常会控制在50欧姆,所以始端匹配电阻常见为33欧姆电阻。

当然要达到好的匹配效果,驱动端输出到串联电阻这一段的传输路径最好较短,短到可以忽略这一段传输线的影响。

串联电阻优缺点如下:

优点

只需要一个电阻;

没有多余的直流功耗;

消除驱动端的二次反射;

不受接收端负载变化的影响;

缺点

接收端的一次发射依然存在;

信号边沿会有一些变化;

电阻要靠近驱动端放置,不适合双向 传输信号;

在线上传输的电压是驱动电压的一半,不适合菊花链的多型负载结构。

2. 并联端接方式

并联端接又叫终端匹配,要达到阻抗匹配的要求,端接的电阻应该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0相等。

在通常的数字信号传输系统里,接收端的阻抗范围为几兆到十几兆,终端匹配电阻如果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其和接收端阻抗并联后的阻抗大致还是在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左右,那么终端的反射系数为0。不会产生反射,消除的是终端的一次反射。

并联端接优缺点:

优点

适用于多个负载

只需要一个电阻并且阻值容易选取

缺点

增加了直流功耗

并联端接可以上拉到电源或者下拉到地,是的低电平升高或者高电平降低,减小噪声容限。

3. AC并联端接

并联端接为消除直流功耗,可以采用如下所示的AC并联端接(AC终端匹配)。要达到匹配要求,端接的电阻应该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0相等。

优缺点描述如下:

优点

适用于多个负载

无直流功耗增加

缺点

需要两个器件

增加了终端的容性负载,增加了RC电路造成的延时

对周期性的信号有效(如时钟),不适合于非周期信号(如数据)

4. 戴维南端接

戴维南端接同终端匹配,如下图,要达到匹配要求,终端的电阻并联值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0相等。

优缺点描述:

优点

适用于多个负载

很适用于SSTL/HSTL电平上拉或下拉输出阻抗很好平衡的情况。

缺点

直流功耗增加

需要两个器件

端接电阻上拉到电源或下拉到地,会使得低电平升高或高电平降低

电阻值较难选择,电阻值取值小会使低电平升高,高电平降低更加恶劣;电阻值取大有可能造成不能完全匹配,使反射增大,可以通过仿真来确定。

楼主:


网友A:
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网友:
阻抗匹配关系着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B:
负载与传输线之间的阻抗匹配

网友C:
使用电容电感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D:
采用L形、π形、T形实现匹配电路

网友E:
设计时通常取恒定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F:
如果阻抗值要提高,用串联方式。

网友G:
使用多级匹配电路设计更灵活,可以满足电路的宽带需要。

网友H:
推荐原图阻抗匹配计算软件

网友I: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电路中的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网友G:
也要考虑多级匹配电路

网友A:
这个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F:
如果阻抗值要降低,则使用并联方式

网友:
阻抗匹配常见于各级放大电路之间

网友E:
通过调节传输线的长度,进行阻抗匹配设计。

网友B:
方法是接入匹配装置使输入阻抗和特性阻抗相等。

网友D:
这类电路体积小、结构简单、应用广泛。

网友C:
在比较低的频段使用变压器实现匹配

网友I:
阻抗匹配分为低频和高频两种情况

网友H:
这个做阻抗匹配很好

网友:
考虑用传输线变压器做阻抗匹配

网友B:
并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网友C:
输出端串联匹配

网友D:
按照传输线理论,输出与负载阻抗相匹配是信号传输关键的关键

网友E:
阻抗匹配是信号电路在输入,输出,馈送中的信号阻抗和电路阻抗相等之意!

网友F:
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应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等或接近。

网友G:
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大于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功放的实际输出功率将会小于额定输出功率,而音箱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功率而不能很好的发挥其功能。

网友H:
阻抗匹配对负载阻抗与源内部阻抗进行匹配适配,以得到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J:
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
考虑使用串/并联电容或电感的办法(

网友A:
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J:
阻抗匹配的作用就是使负载阻抗和源阻抗相匹配。

网友H:
阻抗匹配后,没有反射,所以传输效率最高。

网友G:
对电子管功放来讲阻抗匹配要求更严格。

网友F:
功放处于最佳设计负载线状态,因此可以给出最大不失真功率

网友E:
需配置该阻抗值的插头输入!这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D:
信号就处于驻波或反射状态。

网友C:
输入端并联匹配

网友B:
与传输线进行匹配

网友K:
讲的详细

网友L:
阻抗匹配很重要。

网友L:
楼主总结的阻抗匹配很详细。

网友M:
阻抗匹配很难呢。

网友N:
对于一个具体电路,阻抗不是不变的

网友O:
在电阻、电感和电容串联电路中,电路的阻抗一般来说比电阻大。

网友P:
大体上,阻抗匹配有两种,一种是透过改变阻抗力(lumped-circuit matching),另一种则是调整传输线的波长(transmission line matching)。

网友Q:
把电容或电感与负载串联起来,即可增加或减少负载的阻抗值

网友R:
阻抗匹配则传输功率大

网友S:
阻抗从字面上看就与电阻不一样

网友T:
在高速的设计中,阻抗的匹配与否关系到信号的质量优劣。

网友U:
在具体的系统中怎样才能比较合理的应用,需要衡量多个方面的因素。

网友V:
串联终端匹配

网友I:
选择串联终端匹配电阻值的原则很简单

网友Q:
可加电容或电感把阻抗力调整为零,完成匹配。

网友N:
而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P:
要匹配一组线路,首先把负载点的阻抗值

网友O:
阻抗减小到最小值。

网友I:
要求匹配电阻值与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之和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

网友V:
串联终端匹配的理论出发点是在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电阻R,使源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抑制从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次反射.

网友U:
很多采用的都是源段的串连匹配。

网友T:
阻抗匹配的技术可以说是丰富多样

网友S:
阻抗就是电阻加电抗

网友R:
内阻等于负载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2018-10-07):
当传输路径上阻抗不连续时,会有反射发生

网友W:
如果传输线的阻抗不一致,在阻抗跳变的地方,一部分能量继续传输,一部分能量会被反射回去。

网友X:
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网友Y:
传输线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处于阻抗匹配状态

网友Z:
当负载与输出不匹配时,信号的传输为非理想行波状态

网友AA:
功率传输电路中需要考虑阻抗匹配

网友AB:
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电阻 R,使源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

网友AC:
两电阻的并联值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

网友AA:
阻抗匹配是指在能量传输时,要求负载阻抗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

网友:
阻抗匹配的作用就是通过端接元器件,时传输路线上的阻抗连续以去除传输链路上产生的反射。

网友W:
在阻抗低的一端串接一个小电阻

网友X:
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所接负载阻抗的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网友Y:
尤其在高频电路上,电路的通过性能,也就是阻抗要相匹配。

网友AC:
单电阻方式的直流功耗与信号的占空比紧密相关

网友AB:
抑制从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次反射。

网友AD:
搞明白了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网友AE:
大学生竞赛一般都是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AD:
以后电路需要注意的太多了。

网友AF:
终端电阻的应用场合

网友L:
阻抗匹配的概念应用范围广泛

网友AG:
阻抗匹配是使微波电路或是系统的反射

网友M:
匹配阻抗的调节

网友AH:
无论是精心设计的集总参数电路还是微波电路,需认清特征

网友AI:
。如果阻抗值要降低,则使用并联方式

网友AJ:
可以使用T形或者丌形匹配电路

网友M:
只是设计有点复杂。

网友AG:
载行波尽量接近行波状态的技术措施

网友AK:
信号源与传输线之间匹配

网友AJ:
要考虑多级匹配电路,达到电路的频率响应。

网友AI:
两个电抗要有相反的类型,且要产生谐振

网友AF:
差分数据线终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