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烧录MA82G5D16这个芯片?

楼主(2018-09-06):
刚开始学习笙泉单片机,请教各位几个问题1、这个U1编程器 U2编程器 串口下载是什么区别?2、我现在写了一个MA82G5D16这个单片机的程序要怎么烧录到单片机运行,或者可不可以像STM32那样在线仿真和烧录?

网友A:
你好,欢迎使用笙泉单片机。
1、U1与U2与串口烧录的区别在于U1可以直接对IC进行烧录,不需要IC内部装有ISP引导,而U2、串口是需要的,串口下载的话并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支持串口下载,但是你所提及的5D16是支持串口烧录的。
2、5D16可以直接点击keil上面的调试,程序就会烧进板子进行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欢迎使用笙泉单片机。
1、U1与U2与串口烧录的区别在于U1可以直接对IC进行烧录,不需要IC内部装有ISP ...

你好,是用OCD ICE仿真器TH065D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用OCD ICE仿真器TH065D吗

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TH065D比较旧了,如果用不了可改用TH065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TH065D比较旧了,如果用不了可改用TH065E仿真

哪里购买?

网友A:
代理商路必康可以买到,当然淘宝也是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路必康可以买到,当然淘宝也是能买到的

好的,淘宝的是TH065D没看到有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淘宝的是TH065D没看到有E的

那就还是代理商处购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