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调试运行中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2018-09-06):
报错图如下:

具体描述:
原因在while(1)循环里,在程序跑起来之后,整个工程的任何一处无法设置断点
如果提前在循环里设置断点卡住程序运行,后续断点可以继续添加
就感觉程序运行之后,没有时间响应你的断点一样,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M8L151K4
调试器:ST-LINK/V2
环境:IARforSTM8

网友A:
那就不懂了,竟然设置不了?循环里有几行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懂了,竟然设置不了?循环里有几行代码?贴出来看看。

写空函数都不行,主循环里变量自加,一样的target busy

楼主:
电脑换过,软件版本也换过,都不行

楼主:
如果你们做过,确定可以运行时调试的话,我再买个STlink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因为你的程序跑不到这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你的程序跑不到这里啊

不是
先打断点再调试运行,可以
先运行再打断点,所有地方都不可以,target busy

网友C:
1、调试环境本身要保证没问题;
2、端点个数往往是有限制的;
3、如果试图在CPU跑不到的地方打端点往往是失败的;

网友B:
我怀疑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D:
按理说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楼主:
百度能找到的原因,我也不会特地问了,IAR STM8 target busy,这些关键字搜不到相关问答

网友E:
我记得STLINK好像运行的时候不能设断点,反正我这个不能。

网友F:
ST link比较**肋,不能打太多断点。清空所有断点再试

网友G:
不知道是单片机SWIM的调试机制的事情,还是STLink的事情,STM8系列的调试全速运行之后无法打断点的,只能预先或者暂停之后打断点

网友H:
放慢STLINK速率试一试

网友I:
STlink的断点数是有限制的,另外,试一下吧STlink的速度调低一些再试一下,是否有进入低功耗?是否有启动看门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单片机SWIM的调试机制的事情,还是STLink的事情,STM8系列的调试全速运行之后无法打断点的,只能预 ...

我觉得是这种情况。。。stlink还没法设置速率,请问你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J:
我一直用的也是这样,是STLink不支持?

网友K:
我觉得是程序的设置问题,建议你试下ST官方的程序,也用while(1)设置断点,硬件不变

网友G(2018-11-14):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这种情况。。。stlink还没法设置速率,请问你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

没有,凑合用呗,现在这东西涨价涨的厉害,以后用不用还另说呢

网友L:
STM8没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