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S3.3安装搭建环境问题

楼主(2018-09-06):
朋友们请原谅,我比较菜,刚入行一周。
我先描述下我的环境:
   板子 DSP5509
   仿真器 MingWei 的XDS100
   IDE   CCS3.3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CCS中选择Platform的时候没有显示xds100的,查资料说缺少XDS100V2驱动,我下载了但是安装不成功,好像驱动有问题。
然后我安装了XDS100V1的驱动,发现CCS中的Platform有xds100的选项,但是Family中没有C5509A XDS100 Emulator的选项!!!!!

请问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  和什么有关系?   需要怎么解决?   是不是不能用XDS100V1的驱动?

楼主:
求助呀    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A:
你的 C5509A 有完整型号吗, TI 官网查不到型号呢。
看看能否用新版的 CCS 来用

网友B:
ccs3.3已经过去很多年,不要再用了。在xp用起来还可以。去下载ccs6.0或者7.0吧,自带驱动,很方便。现在网上的教程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3.3已经过去很多年,不要再用了。在xp用起来还可以。去下载ccs6.0或者7.0吧,自带驱动,很方便。现在网 ...

没办法,乙方给的就是CCS3.3,公司这边担心用最新版本的话,以后别人在做研发的时候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C5509A 有完整型号吗, TI 官网查不到型号呢。
看看能否用新版的 CCS 来用 ...

我刚接触这个,不是太明白什么是完整型号。不过用CCS5.1确实可以

网友A:
还担心不兼容么
现在 CCS 到 8.0 以上版本了。
有好的工具为何不用,要抱残守缺么,没有啥必要吧

网友C:
说服乙方也用CCS高版本。CCS3.3太老了,而且新版本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服乙方也用CCS高版本。CCS3.3太老了,而且新版本好用多了。

换了新版本,果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担心不兼容么
现在 CCS 到 8.0 以上版本了。
有好的工具为何不用,要抱残守缺么,没有啥必要吧 ...

公司担心不兼容问题,不让用高版本的,不过现在用了4.1版本,已经解决了

网友D:
CCS3.3版本太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