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8-09-06):
为什么用"串口调试程序"以十六进制发送"a",但是返回的是"8A".

下面是程序:

unsigned char 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

int main()
{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TMOD=0x20;// 定时器/计数器方式控制字
    TCON=0x40;
    TH1=0xFD;
    TL1=0xFD;
    TI=0;
    RI=0;
    TR1=1;
    EA=1;//CPU 中断开放标志
    ES=1;//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while(1);
}

网友A: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为什么是这样呢

网友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

这个函数中b=SBUF;
                RI=0; //RI:接收中断标识位(SCON.8)
                SBUF=b;
怎么解释

网友C:
调试助手看的吗,注意接收数据的格式

网友D:
发送结束时TI置1哦,程序有很大问题

网友D:
while(TI==0);TI=1;

网友E:
对串口通讯一般传输的字符,可以使用串口助手查看一下

网友B:
注意波特率,还有你设备所有的晶振,看是否正常起振被调用

网友F:
RI,TI 共用串口中断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函数中发送完,自动置TI,又引起中断了

网友G:
还有就是看下你的通讯地址电平两边是否一致的,不一致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H:
接收数据的格式对吗,还有波特率也要注意

网友C:
串口通讯的问题一般都是时序

网友I:
unsigned char 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1)
    {
         b=SBUF;
         RI=0;
         SBUF=b;
    }
}
这样写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void rs_dmx() interrupt 4 using 1
{
     b=SBUF;

SBUF在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时候,是两个独立的物理内存单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为什么是这样呢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然后将标志位TI清零。

网友I:
引用 网友F:
RI,TI 共用串口中断
   while(TI==0);TI=0; //TI:发送中断标识位(SCON.7)
        delayms(1);

嗯....中断处理程序有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