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来做自动温控风扇

楼主(2018-09-06):
电路如图,想实现
1、当温度升高时,风扇自动加速运转。
2、对R2和R3的阻值是多少,怎么计算出来?

网友A:
〓◆ NTC,P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24册 14.1M ◆〓
根据10k NTC的B值表,找出控制温度点的阻值,再计算分压电阻.
书呆子才会这么算,一般用实验方法,弄2个可调电位器,几次一试就出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NTC,P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24册 14.1M ◆〓
根据10k NTC的B值表,找出控制温度点的阻值,再计算分压电阻. ...

我把R2和R3换上可调电阻,怎么调风扇都是12V的电压运转,这是那里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R2和R3换上可调电阻,怎么调风扇都是12V的电压运转,这是那里不对?

mos管要处于放大区,才能使风扇能有不同电压.把R3减小,R2加大试.

网友B:
这个电路玩玩可以,实际不能这么设计。
在某些温度范围内,NMOS处于放大状态,很有可能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玩玩可以,实际不能这么设计。
在某些温度范围内,NMOS处于放大状态,很有可能烧坏的。 ...

在什么时候是放大状态,
如何修改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什么时候是放大状态,
如何修改这个电路?

自己去看一下NMOS的特性曲线,栅极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是放大状态。
最好在驱动栅极前,加比较器,或者三极管比较放大,加回差控制。

ztb
加比较器或者三极管放大使得MOS尽快脱离放大区是可以的,在加回差控制就没必要了,温度系统本身的滞后就足够用了.尽量简单实现最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玩玩可以,实际不能这么设计。
在某些温度范围内,NMOS处于放大状态,很有可能烧坏的。 ...

不一定烧!风扇电流0.19A 如果选择大于2.4W的MOS管且散热良好就不会烧。
如果风扇不能低压启动,长时间赌转也许会烧风扇。如果风扇也没有问题这个电路很简单
还是可以的。我手头有一个CPU风扇12V的,在2.5V就能启动,就可以用这个电路控制。
由于风扇启动到温度降低之间的滞后,MOS管还可能迅速脱离放大区而工作在开关状态。
鼓励楼主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烧!风扇电流0.19A 如果选择大于2.4W的MOS管且散热良好就不会烧。
如果风扇不能低压启动,长时间赌 ...

这是危险的想法,是不一定烧,但是设计时,必须考虑这个风险。
假设,风扇开一半,温度达到平衡。
风扇电压算6V,0.1A,NMOS有6V/0.A1=0.6W。
即使这样,也不要这么设计。
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输出要么开要么关,要么PWM调速,不要有其它偷工减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危险的想法,是不一定烧,但是设计时,必须考虑这个风险。
假设,风扇开一半,温度达到平衡。
风扇电 ...

我的12V风扇只有两根线,正负,没有PWM调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12V风扇只有两根线,正负,没有PWM调速的。
去弄个模块,才几元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4.591658aaVrL1Xg&id=550046680886&ns=1&abbucket=15#detail

tyw
@ztb :这种继电器一般都是5~12v,线包反电势很小.想并二极管吸收,正确方法是再串只小电阻耗能,单并二极管仅靠线包内阻耗能会引起多次回授振荡,用示波器看是一串尖脉冲,串电阻只有一个呈衰减的尖锋.哈哈,老板见了这么复杂,恐怕得抽筋了.
ztb
@tyw :赞成! 的确使用功能模块可以加快项目进度,可谓物美价廉是非批量生产的优先选择.
tyw
@ztb :上淘宝找适用模块是上策,捷径.
ztb
@tyw :吊灯勉强可以说是阻性的,可继电器绕组可是典型的感性负载呀.我估计是驱动的三极管可以承受这个反向电势吧.毕竟击穿也是需要足够能量的.
ztb
@tyw :你是超脱了,我却被陷进去还没有出来.现在设计个电路总是想着省钱却耽误不少时间.
tyw
@ztb :吊灯是阻性负载,这个反向二极管省得合理.哈哈
tyw
@ztb :给个体老板打工几十年了,设计产品抠到分角必争.这个温控模块才几元,还数显,材料费都不够,估计是下马产品,库存物资,弄几个玩玩不错的.
ztb
老T没有在个体老板手下做过吧,贴片电阻都要节省的! 我刚买了一个遥控吊灯开关,继电器绕组上都没有并联保护二极管.这才几分钱呀要冒这个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危险的想法,是不一定烧,但是设计时,必须考虑这个风险。
假设,风扇开一半,温度达到平衡。
风扇电 ...

所谓“危险”,所有设计都是针对各种“危险”的策略。已知的“危险”并且已经可以克服就不是危险。
不能认同模拟控制就是“偷工减料”的说法!有了开关电源模难道拟电源就是偷工减料吗?
设计以简单实用并且可靠为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谓“危险”,所有设计都是针对各种“危险”的策略。已知的“危险”并且已经可以克服就不是危险。
不能 ...

不和你争论这些,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做法就不一样。
NMOS的阀值不一样,差别很大。
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难多了。
简单实用且可靠,不是口头的要求。能做到这一点,很难。
没有人说模拟线性电源是偷工减料,实际上,实验室的电源,模拟电源才是王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弄个模块,才几元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4.591658aaVrL1Xg&id=550046680 ...

难以想象,中国人为何做这些吃力不赚钱的淘宝项目?
肯定是通过其它方式赚钱了。
好比租房,看到的便宜的好房子,永远是租出去了,推荐的都是更贵的。

网友D:
NTC+mos管控制风扇跟开关控制风扇不一样是NTC是随温度线性变化的,不是开关变化,所以风扇随温度变化转速是变化的,不会达到多少温度就开关。所以这个电路根据被控对象发热量和环境温度还有关系,需要实验获取数据了,计算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