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哪里有卖电磁阀低功耗驱动电路的成品板子

楼主(2018-09-06):
请问哪里有卖电磁阀低功耗驱动电路的成品板子

网友A:
买个拆了呗

楼主:
没找到这类电磁阀。电磁阀吸合时电流大,维持阶段无需这么大电流,主要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买一个自己拆,然后仿制一个呗

网友C:
得有具体设计参数啊。大,多大,小,多小

网友D:
淘宝找个驱动板好了;

或者接个固态继电器,带散热块的那种;

网友E:
淘宝也很难有合适的

网友F:
以前做过10路的,就是光耦加MOS管;

网友G:
没看到过这种成品

网友H:
电磁阀低功耗驱动电路, 我觉得这个低功耗不好说了

网友I:
怎么个低功耗, 驱动电磁阀需要常挂工作电压在线圈上, 这是最大的功耗部分.

网友J:
除非换个类似自己保存的阀可以实现低功耗

网友K:
我们都是采用双线圈的   一个吸合时使用 一个维持使用

网友L:
自己搭个斩波恒流也用不了几个元件。。。。

网友M:
何为低功耗,电磁阀部分,不用不加电就可以了,单片机平时低功耗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一个一路的MOS控制的,也不用什么隔离,就是动作时加电,不动作不加电。

网友N:
买一个然后仿制 真是聪明的想法。

网友O:
以前做设备的时候 听过有个叫磁保持电磁阀  你搜一下  磁保持继电器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P:
具体设计参数是什么

网友Q(2023-10-20):
有个低功耗的8路的驱动芯片MAX22200倒是不错,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R:
买一个看看结构呗

网友S:
淘宝找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T(2024-01-09):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U: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V: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