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系列DSP怎么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

楼主(2018-09-06):
C6748系列DSP怎么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

网友A:
太笼统了问的

楼主:
TI 的C6748系列,要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例如编码了的信号输出,但输出位的位宽是10ns,也即是100MHZ的频率,我看了C6748的相关资料,发现没有哪个外设支持这么高速的接口

网友B:
BSP,PWM考虑了吗

楼主:
都考虑过,都不行

网友C:
接收你编码输出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D:
也是可编程器件呢?

网友A:
可以考虑下加大位宽来降低速率。

网友D:
加大位宽?

网友A:
就是原来的8bit改为16bit

网友E:
请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输出位的位宽是10ns”?

网友F:
使用FPGA编程要好一些的。

网友C:
那绝对是纯数字的输出的。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参考合众达的VPM642板子

网友H:
需要有一个CPLD

网友A:
不用cpld行吗?

网友D:
应该怎么和flash连接,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I:
DM642的地址线只有EA3:EA22,20根。即1M的寻址空间。

网友I:
若使用S29GL256的24根地址线的flash,必要总线扩展。

网友J:
寄EA24,EA25,EA26,EA27接到其它DSP的IO上

网友K:
对,比如GPIO或,扩展CPLD上,这边要注意。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L:
不明白楼主的问题    请描述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