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使用CCD

楼主(2018-09-06):
目前在学习使用CCD,就是使用FPGA发出时序来驱动黑白线阵CCD,但CCD的datasheet里的时序有两个是存在负电压时序的,频率要求要到20M左右。在网上找了很多这样的转换芯片基本都是速度不够,因此现在一筹莫展,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不可能都不够吧

网友B:
这又不是世界领先, 独一无二的产品, 怎么会找不到适合的器件, 我想应该是找的方向问题.

网友C:
http://www.ti.com.cn/zh-cn/power-management/lcd-oled-display-power-drivers/overview.html看看这样有没有合适的器件, 不行再找找别的厂家

网友D:
20M以上的AD很多;
2G 14位都有,我朋友那边在用,4000多1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