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换了运放就好了

楼主(2018-09-06):
TL27L2运放设置成电压跟随器应该是具有最高的阻抗。资料里也写是1T欧。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输入端对1。5V接一个小阻值电阻,比如1K,10K。输出也是1。5V。如果我对1。5V接个1G的电阻,输出就变了。电压很低。不同运放输出电压不一样。换了运放就好了。各位大虾有知道情况的么

网友A:
阻抗不匹配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输入偏置电流的原因.

网友C:
别纠结了, 工程上你是不能设计和采用这样的电阻的, 这样的电阻也买不到

网友D:
这是正常的,你串电阻的话,由于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电阻上有压降;

网友E:
至于内部的输入阻抗影响,内部有转换电路;

网友F:
什么是 1G 电阻,你不担心空气的漏电都小于这个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