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8-09-06):
(无正文)

楼主:
不是很懂,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A:
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吗?

楼主:
嗯,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网友C:
4楼的意思是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

网友D:
软件也要给予相应的配合

网友E:
在需要插拔的端口做好防静电防雷电处理的吧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说通信不能同步对吗

网友C:
带电插拔的?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有这个处理的,不过最好是硬件设计上做一个转换开关的。。

网友D:
这个设计一个信号电平的转换的。。不直接的跟MCU的接触的。

网友B:
这个是怎么做的,怎么实现

网友G:
楼上有说做信号电平转换的,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H:
单片机通讯的首要解决的是端口的电平匹配问题的。

网友E:
一般不建议直接的采用单片机的IO口的TTL电平进行通讯的,这很容易受外部影响损坏的。

网友I:
USB接口的热插拔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J:
直接串口的两根线交叉连接就好了。有没有干扰或者是不适合频繁带点插拔,需要多做测试才能定论。
不考虑成本的话,上个RS485也可以。

网友:
使用拨码开关

网友K:
插拔有问题吗?

网友L:
拨码开关不行吗

网友M:
直接插拔就行

网友N:
两个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O:
带电插拔有问题?

网友P:
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Q:
直接使用接口

网友R:
串口通信吗?

网友S:
弄个接插件

网友R:
串口通信接口很多的。

网友:
或者使用继电器吧。

网友Q:
有很多的接口可以使用的。

网友K:
只能使用短路帽了。

网友P:
楼主具体描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L:
其他的处理方法很简单。

网友O:
断开不就行了吗

网友M:
把线头引出来。

网友N:
单片机通信速度不是很快吧

网友S:
在网上购买接插件就行。

网友T:
上电延时控制继电器导通

网友U:
直接串口的两根线交叉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