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创客集结号详解四轴飞行器之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楼主(2018-09-06):
据创客集结号了解,电动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结构上,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有相似点,都有转子和定子,只是和有刷电机的结构相反;有刷电机的转子是线圈绕组,和动力输出轴相连,定子是永磁磁钢;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

1.有刷电机

有刷电动机是内部含有换相电刷的电动机。电刷通过绝缘座固定在电动机后盖上,将电源的正负极引入到转子的换相器上,而换相器连通了转子上的线圈,线圈极性不断的交替变换与外壳上固定的磁铁形成作用力而转动起来。

有刷电机由于电刷和换相器之间的物理接触,所以有摩擦大,发热大,效率低等缺点。但是有刷电机同样具有制造简单,成本低的优点,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刷电机仍然占有很大市场。

2.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通过电刷和换相器这种结构设计获得固定方向的磁场作用力而转动起来。无刷电机没有电刷和换相器,它依靠改变输入到无刷电机定子线圈上的电流波交变频率和波形,在绕组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绕电机几何轴心旋转的磁场,这个磁场驱动转子上的永磁磁钢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

无刷电机拥有动力足,寿命长,效率高等优势。所以大四轴都是用无刷电机的,跟有刷电机不同的是无刷电机有三根线,并且配合电调使用。

无刷电机最重要的一个参数是KV值,这个数值是无刷电机独有的一个性能参数,是判断无刷电机性能特点的一个重要数据。无刷电机KV值定义为转速/伏特,意思为输入电压增加1伏特,无刷电机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转/分钟)。

由此创客集结号认为,无刷电机电压的输入与电机空转转速是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的。

例如:某无刷电机KV值为1000KV,意思是此电机在1V电压下,每分钟转速为1000转。则在10V电压下,此电机转速为:10V*1000KV=10000转/分,当然这些都是在电机空载的时候。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网友A:
TRINAMIC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常备库存现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