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9-06):
我用msp430f413作为主控板的cpu,通过bsl往430写程序,来进行调试.最近一年有三个主控板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A:
怎么不正常

楼主:
(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B:
是不是驱动频率过大把屏幕烧坏拉?

楼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有什么?

网友C:
能显示乱码应该不是屏坏。

网友D:
有可能是干扰或者焊接等影响到操作液晶屏的时序。

楼主:
三个主控板,不能清楚的显示,就是那种模糊的显示.液晶一共七位,两个主控板基本没显示;有一个主控板就一位是乱码,其他六位正常.我的主控板已经作成产品,产品能正常工作.问题就是我拿主控板调试的时候,出现显示的问题

网友E:
驱动的频率过高?

楼主:
把液晶屏烧坏了?

网友A:
:L不太可能。没听说过频率高可以液晶的。你可以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F:
只听说过电压或者电流高能损坏液晶

网友G:
驱动频率过大会烧屏吗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液晶?

网友: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主控板的液晶屏?

网友J:
BSL下载没有关系

网友K:
看不出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调试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M:
代码修改了?

网友N:
硬件损坏了。

网友O:
代码没有修改吗

网友N:
硬件损坏,软件有啥问题?

网友:
主要考虑硬件有干扰吧

网友M:
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P:
有可能是控制代码问题

网友L:
单步调试试试看。

网友I:
怎么显示不正常了呢?

网友K:
硬件控制有干扰的。

网友J:
使用JTAG试试

网友H: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O:
有可能是IO接触不良。

网友Q: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R:
怎么个不正常,什么现象

网友S:
液晶一共七位,两个主控板基本没显示;有一个主控板就一位是乱码,其他六位正常.我的主控板已经作成产品,产品能正常工作.问题就是我拿主控板调试的时候,出现显示的问题

会不会是液晶供电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