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这是我编译STM32F767程序的信息。
怎么这么大?大神给看看正常吗?谢谢!

网友A:
i 声明没引用,另一个函数也是,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声明没引用,另一个函数也是,不影响

谢谢!我主要意思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否溢出,我感觉太大了。

网友B:
正常运行没问题

网友C:
没有溢出,应该是你的程序内容多,变量和常量多。

网友D:
警告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只要不报错就可以

网友F:
堆栈可以再加一点试试

网友G:
如果堆栈过大或者CODE SIZE过大 编译不会成功的

网友H:
24M 的ZI, 可能是定义了很大的数组,你要确认它没有问题

网友I:
只要不是报错 一般都没有啥大问题

楼主:
没有报错,谢谢大家

网友J:
跟型号没有关系 不报错就没事

网友K:
看map文件,分析哪里占了空间

网友L:
没有问题

网友M:
static类型的变量i、函数UserDraw没有被调用的警告。

网友N:
这是警告!!!!!

网友O:
是啊怎么那么大的,怎么来的?你定义了扩展rom空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啊怎么那么大的,怎么来的?你定义了扩展rom空间了吧

没有啊

网友P:
ZI 是不是定义了外部SDRAM的数据,20几M,外置RAM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ZI 是不是定义了外部SDRAM的数据,20几M,外置RAM多大?

网友P:
这个是32MBytes的,emWin移植里面有一个大数组的,如果你的屏幕比较大,定义了多缓冲,那生成的编译文件就是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