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工频干扰

楼主(2018-09-06):
各位大佬,本人设计一个光点二极管的I/V转换电路,但是经过测试I/V输出,总会有一个工频干扰,因为对光源进行了调制,经过陷波器后波形失真,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将工频干扰减小。还有就是这个工频干扰是不是那个I/V转换的电阻太大造成的?
具体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工频干扰是从哪里来的,往往是电源里带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干扰是从哪里来的,往往是电源里带进来的

工频干扰可能是由空间辐射或者空间传导引起的,电源引入的话应该是属于空间传导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是空间传导还是辐射呢?如果是电源引进来的那该如何避免?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频干扰可能是由空间辐射或者空间传导引起的,电源引入的话应该是属于空间传导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判 ...

将PD完全遮住的情况下,在黑暗环境下就会有一个工频干扰的波形,应该不会是光线引起的

网友B:
不可避,环境光,室内的日光灯就是工频出现的,采用低通来滤除,也可以用模拟滤波或数字滤波,如果是最后进入数字糸统的话,以数字滤波为好,

网友C:
弱信号的时候,空间电磁辐射也会有很大影响。当然了,电源线之类的影响应该更大些。
如果用IV变换,多级电磁屏蔽,低通滤波等等是必须的。真处理起来还是很繁琐的。

这种东西,不建议自己做,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淘宝买,好像有个10pA-2mA的模块,不只是自动消除工频干扰还能自动换挡。

不过我记得人家好像压根就不是跨阻做的,具体是基于PN结的还是积分电容的,我也记不得了。跨阻放大器已经过时了。90%的基本都搞不定工频震荡,光买个质量好的工频震荡消除模块好像也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信号的时候,空间电磁辐射也会有很大影响。当然了,电源线之类的影响应该更大些。
如果用IV变换,多级电 ...

好的,我去查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避,环境光,室内的日光灯就是工频出现的,采用低通来滤除,也可以用模拟滤波或数字滤波,如果是最后进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主要是光电接收头要屏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