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ANDFLASH使用疑问

楼主(2018-09-06):
比如NANDFLASH每页是528字节,其中512字节可以用来随意存储数据剩余16字节为什么无法随意的写入数据

楼主:
那16字节不能随意写入任意数据吗?

网友A:
可以写任意数据,但这16字节通常用来存放ECC检验和

网友B:
嗯,不然512字节的数据发生位翻转无法检测到

网友C:
可以写的;

楼主: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NANDFLASH在只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坏块的可能吗?

网友C:
坏块不会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位翻转

楼主:
那剩余的是一般不写数据的,写校验信息之类的数据。

网友D:
楼主测试了吗,只读对NANDFLASH的模块有损害吗

楼主:
只读应该也会有损坏但几率比较低而已,

网友E:
涨知识了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