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FMC CONFIG0 配置清除不了

楼主:
   RT想做个SW脱机下载器,SWD接口已经调通,手头上有2块一块是M0516 操作读写都正常,
   另一块NUC123能读取ID,但读FLASH和其他操作都是失败。
然后读出CONFIG0 值是 0XF8EF FFFC. 查看手册上说是已经LOCK标记。
按着手册上来重新擦写这个config0 ,结果发现怎么写都是失败 。

楼主(2018-09-06):
Q14: 如何去解锁用户配置字的LOCK位?
A14: 仅仅用"整片擦除"命令去解锁LOCK位。
整片擦除,我找了N久都没找到这个命令,只有页擦除命令。0x22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楼主:
,怎么通过编程解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通过编程解锁呢,。。

这个不是编程解锁,是在烧录工具里设置配置字。

网友B:
配置字好像一共有3个还是四个,不是在程序里设置的,是在烧录软件里设置的。

网友C:
配置字是工程配置里设置,或者烧录时候设置。

楼主:
我现在是用SWD 访问 内存,我想知道怎么解锁。

楼主:
,像STM32 就多简单,清除读护位自动把FLASH 清了。新唐的倒好,加上LOCK了,解锁不了。只能用ICP, 自己解锁吗。

网友D:
SWD不支援CONFIG ERASE的方式,只能使用ICP的命令封包作

楼主:
结贴了,新唐不提供这个内部命令。

网友E:
CHIPERASE_CMD 0x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