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

楼主(2018-09-06):
开机电路1中,R31,R32的作用,能不能简化为开机电路2

网友A:
限流保护电阻, 可以简化

网友B:
搭建电路实际调试看看,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C:
功能相同,简单可靠:

网友D:
R32 R31可取消短路,Q5的C极改接到Q4的C极;
R30不建议取消,有了它,开机时的冲击电流会小些。
当然,也可能取消了R30也不会对你电路实际应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E(2018-11-02):
限流保护用的,可以简化

网友F:
R30只在按键时起作用,按键开机时,上电速度慢,自锁时可以快速锁定。
至于R31/R32,大部分场合可以去掉。
你这样改,一般可以,就是上电速度快很多,看你整个系统的要求了。